问个白痴的问题,6EX控上的D/R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0-03-09):
今天买了遥控了,一直没弄明白D/R是做什么用的 ,请各位告诉我一下,谢谢了。

网友A:
论坛有模型词典

网友B:
说明书上
说明书上有啊

网友C:
大小舵量切换开关

网友D:
说明书上叫做双重比率
是将副翼、升降舵、方向舵切换成初期舵角以外的舵角时使用
FUTABA的副翼和升降舵设置在80%左右
方向舵要看尾桨片形状 圆月弯刀样的:loveliness: (就是普通的那种)设定在115%左右
长方形的也就是SPORT的尾桨设置在105%左右
当然你要设置以上各个杆位 平时都是打开的
再高深的我也解释不了 希望对你有用
以上全是个人意见 不代表官方 如有错误 欢迎指正

楼主:
谢谢各位
虽然不是很懂但是也给大家添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