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样做电池充电器可以吗??

楼主(2010-03-09):
各位高手帮看下这样做充电器可以无???我的正负极性是用盐水来判断的!!产生气泡多那边电极为负极!!   1。 在蓄电池两极柱上各连一导线 ,并插入盛有食盐水 (或稀硫酸、碱水 )的瓷杯中 ,观察线头周围 ,产生气泡多的为负极。

2。 把蓄电池极柱上的两根导线分别插在一块切开的马铃薯上 ,导线周围变绿色的为正极。

3,利用磁针检验判断。在蓄电池两极柱间 ,接一个电阻 (或灯泡 ) ,并使其构成回路 ,然后把磁针置于通电导线的下方 ,这时磁针的指向将与通电导线的方向垂直 ,按右手定则便可判定通电导线中的电流方向 ,从而可以判断出蓄电池的正负极性。

4,使用高率放电计检验判断。把失去极性标志的蓄电池与有极性标志的蓄电池 ,进行测量比较 ,即可判断失去极性标志的蓄电池的正负极。

4, 用直流电压表检验判断。接通电压表 ,如果指示正常 ,则电压表正极所接的蓄电池就是正极

这个是CD光区电源12V,2A电流的

这个是CD光区电源12V,2A电流的

桥试整流电路板正面

桥试整流电路板正面

背面

背面

刚焊好的“充电器”未充电时

刚焊好的“充电器”未充电时

电池是11。1V的

电池是11。1V的

充电时

充电时

网友:
搞这么复杂干吗,用数字万用表测,电压显示正值(不是负值),红表笔接的就是正。这个充电要接平蘅充的。

网友:
第一,这个世界上有种东西叫万用表。
第二,你这个用做锂聚合物电池充电器不合适,充不满电池,也可能损坏电池

网友:
这么充,你的电池死的快
每块电池的截止电压要精确的等于4.20V,精度越高,对电池越好。

网友:
上面说的都不错

网友:
这种充电法对电池不好~~~~~~~~

网友:
就一个整流电源给没保护的锂聚充电,小心把你的电池充燃起来。

网友:
非常好。LZ令我回想起儿时痴迷科普读物的年代。赞!

网友:
科普读物。。。 小心着火了,满屋子都是烟,恐怖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