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原版G2控制玩飛鷹模擬裡面的G2

楼主(2010-03-09):
用~Win XP & XP Sp1 作測試:
放入模擬的光碟,載入G2到虛擬光碟裡...
G2 序號:08921090-g2-7591109245. &  17287774-g2-8890416460.~
加入執行檔592,不用在 新增硬體 裡面加入C:\Program Files\RealFlight ~
點G2桌面,在 This Program need to complete the installation. Please wait...(在執行時需要放入光碟) 等游標跑完之後,出現:Not connected Please plug in the I-Controller and press OK to continue...插入G2控制器的USB之後 -->點選 OK~
既可進入G2裡面,進行搖桿校正了~

如果有聲音沒有畫面時,G2上面Options --> Direct3D --> User Hardware Vertex Processing if available 打勾取消 -->點 確定 ~
Options --> Controller Calibration...進入G2校正搖桿 ~

网友:
改天再試,以前 Win 98 時代有解壓密碼的G2 ,看是否也能用原版G2的控制來玩~

楼主:
在Win 7裡,G2 592,無法加入到裡面呢
出現:不支援或功能 "\??\C":\USERS\EVEVEWANG\APPDATA\LOCAL\TEMP\~EXB0000\DISK\SETUP.EXE" 與 Windows 64 位元版本不相容,所以無法起動或執行,請洽詢軟體廠商,詢問是否可以取得Wundows 64  位元版本~

楼主:
~Win 7 加庭旗鑑版 64位元~
Win 7 用原版G2測試~在相容信性調整,Windows XP SP2 & 3,需要放光碟(軟體已經可以使用時再更改相容性),Windows 2000,就不用放光碟~
G2版本是2.00.637.

如果是用飛鷹的G2,到592就無法加入進去,更改了相容性,也無法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