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向軸承問題

楼主(2010-03-09):
單向軸承跟大牙是用螺絲膠粘附的嗎?我的起飛中途脫開了!!先謝!!

网友A:
不能用螺丝胶,应该用强力金属胶。如:乐泰496

网友B:
应该是压进去的吧,不用上胶的,
如果会松的话就换大齿中心座

网友C:
单向轴承是压进中心座里的,当然在中心座内孔涂一点轴承胶再压单向轴承效果更好

楼主:
回复 楼主:
謝謝你們的回答: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