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拉马V3发射机日本手能改美国手吗?

楼主(2010-03-09):
ESKY拉马V3发射机日本手能改美国手吗?如果能改怎么改。那位懂的指导下,谢谢

网友:
能改是肯定的,当时我是把两个控制模块互换做的土办法
后来知道有个跳线开关是可以拨动直接换的,但一直没懒得再拆控看
如果找到了这个开关,只要把压簧和锁定螺丝换下位置就可以了,详细看我改华科尔2402控的贴,机械部分是一样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extra=&page=1

网友:
引用 楼主:
ESKY拉马V3发射机日本手能改美国手吗?如果能改怎么改。那位懂的指导下,谢谢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60409&extra=page%3D3

网友:
反过来用就行了哈哈

网友:
如果V4和V3的控一样的话,那么很肯定的说,能改,小弟昨天刚刚改过,看图

网友:
白色的接头时焊接的拔不掉,要用烙铁

网友:
把右边的那个弹簧装到左边,注意,弹簧下边是钩在一个凸轮上,连同把这个凸轮从右边装到左边

网友:
最后把这个小玩意装到图示的位置

网友:
:loveliness: 大功告成

网友:
LS好样的,鼓励一下!

楼主:
谢谢楼上的 几位解答 正在试改跳线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