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用一个电机驱动共轴双桨直机,这样就省了混控和陀螺仪

楼主(2010-03-09):
能不能用一个电机驱动共轴双桨直机,这样就省了混控和陀螺仪

网友:
可以的啊。华XX不是就出了这么一款双桨机,不过还没上市。缺点是这样一来机械部分比较复杂。电子部分也复杂。价格也贵。

网友:
怎么转弯呢?

网友:
混控和陀螺一样少不鸟,不要以为动力会50%-50%的传递到桨叶,那是不可能啲。

网友:
华XX出了这么一款双桨机淘宝上有上市的了

网友:
特别复杂,好象国内都造不了这样的直机!

网友A:
不行的,两个桨的螺距、重量不可能完全一致,这样就会导致打转!
并不是速度一样就不会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的,两个桨的螺距、重量不可能完全一致,这样就会导致打转!
并不是速度一样就不会转的!

不仔细看帖!
上两张图看看

网友:
我觉得,这个飞机要锁尾,需要通过调整下桨螺距来实现!
而油门此时就不能和螺距联动了!

网友:
那套电子控制设备应该不简单

网友B:
机械部分用伞齿不是很容易解决吗。我是看这个里边的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3&highlight=342

网友:
我个人觉得用马达做三通道的玩具级的应该是行得通的.依靠陀螺仪转向,尾电机正反转改变陀面来实现前进与后退.
航模级的用单电机来做的话,那还不如设计像450的那种.越简单的结构,对损伤后的维修成本也不用那么高啊.呵呵

网友:
再仔细看一下上面两图的结构,好像是硬在一般的6通道的结构基础上生硬地加上一层旋翼.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了.

网友:
我感觉下齿轮是用皮带带动的,通过舵机可以调节皮带与齿轮结合量,从而实现调节转速,进而可以实现飞机的转向。不知分析的对不对。有点象变速山地车的原理

网友:
华XX的这款双桨机还带尾桨

网友:
改了下桨的螺距来转向。。那高度变化咋办

网友(2010-04-10):
用尾桨来转向。。。还搞什么共轴双桨

网友(2010-05-20):
混控和陀螺一样少不鸟

网友:
可以啊!

请看照片。

网友(2011-02-18):
变距才行

网友(2011-04-24):
回复 楼主:

考虑下美观吧。

网友:
看看这款 首架适合户外户内飞行的450级双桨共轴电动直机

网友(2011-08-06):
引用 网友B:
机械部分用伞齿不是很容易解决吗。我是看这个里边的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40683&highlight=342
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