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刹车

楼主(2010-03-09):
请教各位高手,若想加装F-15上的减速板, 遥控器上该如何设定使用? 接收该如何接线?

网友:
你是什么控先

网友:
先分配一个通道给一个2位开关(你分配的哪个通道就把舵机接到哪个通道上去,两个舵机就用Y线),然后再根据你需要的空刹角度设定这个通道的Endpoint,就可以了

网友:
這是台灣模友的改法...機體是GWS的F-15...
單獨使用一顆舵機控制...連結在GEAR或FLAP...

楼主:
我使用FF9的控应该可行吧?感谢各位高手的指点~

网友:
这个舵机因该需要很大的扭力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