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人用UN A6+保姆充多组3S A123吗?

楼主(2010-03-09):
有人用UN A6+保姆,来充多组3S A123吗?好用不?一组充满后,能自动跳转到下一组吗?

还看到有些人遇到不能自动跳转的情况,这种情况多吗?

我已经5组3S A123了,普通B6确实不易平衡,有点想入A6,但如果没有保姆,又太麻烦。所以想入保姆方案。希望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A:
注意保姆最大只能冲5A的电流~  如果用保姆冲最好有人值守~  建议不要保姆去冲A123蛮危险的   直接用A6冲2组3S  8A冲没有问题的~ 2组也就20分钟~ 很快的~ 我也是5组 外场完全够用了~  还有建议给A6在加个风扇辅助散热 2组8A 很热的~

网友B:
个人不推荐保姆
还不如用A6本身就是2组3S一起充
用保姆还不放心 得照看着
麻烦不说还多花钱 关键是效率没了

网友:
一直用UA A6五组A123论冲,也不麻烦啊,一组就半个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不推荐保姆
还不如用A6本身就是2组3S一起充
用保姆还不放心 得照看着
麻烦不说还多花钱 关键是效率没了

你好,请问,为什么说用保姆就没效率了呢?是否意味着A6一旦用上保姆,在同一时间就只能充一组A123(不能像正常那样同时充2组3S A123),而且保姆状态下充电电流还只能达到5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保姆最大只能冲5A的电流~  如果用保姆冲最好有人值守~  建议不要保姆去冲A123蛮危险的   直接用A6冲2组3S  8A冲没有问题的~ 2组也就20分钟~ 很快的~ 我也是5组 外场完全够用了~  还有建议给A6在加个风扇辅助散热 ...

你好,谢谢分享,请问加风扇是怎样加的?需要拆壳吗?还有使用保姆的危险性来自于哪里呢?

网友:
这东西建议最好还是别用,不安全。多买个平衡充,比如2个平衡充带2个扩充板,一次冲4个电池,安全又花不了多少钱。

网友:
我是用A6+保姆冲的,因为我有8组A123要充,不过我一般都是用2A电流的充的,我用A123主要是看中它便宜,且又耐充.我很少用大电流充电池的,因为这样对电池本身伤害比较历害。
       上面的模友都说到安全问题,我个人认为任何一款充电器,如果是用3A以上的电流充电都有危险,最好是有人看守,即使它是进囗的充电器,其实使用保姆用2A左右充电是挺方便的,最起码不用经常看守着它,串好电池后,就让它慢慢的充,时不时去看一下电压是否有异常就可以了,如果没有用保姆,充电后还要常常挂着什么时候换电池,比较麻烦。
        只不过有些人觉得国内电器安全没什么保证,而且多一个器件,安全性又要降低而尔,最主要是看人怎样去用而尔。个人感觉A6+保姆就是方便我这些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