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parazzi UAV

楼主(2010-03-09):
有人玩Paparazzi UAV吗?我最近在玩。但是我想调到我的电直上用。在国外网站好像没有人玩直升机UAV的。如果有人玩过。想请教一下直升机装PAPARAZZI UAV飞控是怎么配置飞机的。

网友:
母鸡,貌似都是固定翼,有板子分享木有?

楼主:
做了3块TINY V3。做板子还没发回来。现在在用模拟器先熟悉着如何操作。就发现一问题。直升级转弯半径可以为0的,但固定翼的则要一定的半径距离。我在配置里改半径为0后。发现用GCS模拟不能飞指定路线了。一定要设半径为很大才行。比如50~80M。

网友:
我在玩Paparazzi UAV,但我玩的是v2不是v3。
就v3的硬件条件来看实现直升机的飞行控制似乎不会太难,主要的是控制算法和软件问题。
4 layer PCB for EMI improvement;
External GPS;
External IMU;
Pressure sensors for altitude and speed determination
PPM encoder included;
ATMEGA 328 for freeze detection and MCU reset
External/Internal power source for servos and datalink selected with a jumper;
Micro SD Card
JTAG debugging port
另外在v3的团队中有两个人:一个是武汉的一个是包头的,你可以给他们发个邮件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