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伺服器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0-03-09):
请教一下 伺服器的作用是什么?
遥控器
上的伺服器开关有什么用?纯新手......thanks

网友A:
眨着眼睛围观。。。

网友B:
舵机,顾名思义就是打舵用的,控制命令的最终执行机构。飞机的各个舵面角度由它来改变。
通俗的说就是:一个小盒子,有个手臂,给它通电和控制信号,手臂就会摇动一定的角度,用来推或拉飞机的升降舵、方向舵、油门等,从而使飞机完成各种动作。
盒子里面就是个小电机配减速齿轮,还有反馈电位器还有控制电路板。

网友C:
伺服器顾名思义就是舷机。

网友D:
6楼太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