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S2P的电池平衡充电接头是这样接吧?

楼主(2010-03-09):
手上有两个亚托 2s1P的接受电池,想组成一块2S2P的,飞油机,不想3-4个起落就拆头罩换电池,麻烦啊~呵呵~~

另外想请教组电池的时候是不是最好是两个电池的电压相同,而且觉得组P的两个电池肯定对一致性要求比较高,比如内阻什么的,放电特性什么的,工厂生产P电池的时候肯定是用参数相近的电池做的,所以自己这样做是否对电池寿命和使用是个隐患?

谢谢!!

网友:
是的,工厂有条件做这些,个人使用只有多注意一些了

网友:
只有全新的,参数相同的电芯才能这样并

楼主:
恩~~那还是老实点,分开用吧~谢谢~~

网友:
全新的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