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锅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0-03-09):
老是听到有人说刷锅,都不明白啊,这样很打击热情的哦

网友:
就是拿着刷锅布 刷刷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吃过饭了之后要做的事情。。。还有洗碗

网友B:
对,但是吃的火锅的话就别刷了,下次还可以吃哦。

网友:
当你炒完菜,洗锅的时候 拿着块布在上面 刷刷刷  懂么

网友:
就是飞的动作有点像刷锅的动作。

网友:
不用搜索的结果,集体开涮!就是把一边侧飞一边做圆周运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但是吃的火锅的话就别刷了,下次还可以吃哦。
还是9D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是听到有人说刷锅,都不明白啊,这样很打击热情的哦

呵呵!大家的回答都非常形象啊!有创意!!!
刷锅:飞机自己在转圈(但不是自旋。自旋——以主轴为中心、飞机不受控地自行转向)。
见过将一重物用绳子悬吊起来后画圆、打转吗?就是这种现象!

网友:
就是 拿着700 帮老婆洗碗

网友: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1、设法消除双桨;
2、更换或修理变形的部件。如平衡杆、主轴等;
3、消除机械旷量;
4、做好桨的动、静平衡;
5、调整好桨夹对桨叶的松紧度,减少桨叶的上下自由旷量;

网友(2010-05-07):
回复 楼主:

小女孩家家,不知道最好!很黄很郁闷的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