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直升机6S动力系统讨论

楼主(2010-03-09):
搞不懂!现在锂电可以说是450级别电动直升机模型领域的主导

天天每个商家都在推出自己的“新”产品,标称**C的放电能力!!!
真的有那么大的放电系数么?电压可以准确测量,电流可以准确测量,放电系数如何准确测量???标称的放电系数真的可靠么???

高电压低电流(6S动力系统)的概念已经非常成熟!为什么在450级别里还是不能普及???

网友:
6S电的重量不少啊,重量上去了惯性也就上去了,做动作就不灵活凌厉了,我想这个是很大原因吧?

楼主:
一样重!!!

可能常规都会想到是目前的2200MAH*6节

其实不然!
450用的6S动力电容量是1200左右的!

所以,重量不是问题!
飞行时间也不是问题!(更长时间,更爆)

网友:
6S的话要换电机,要加BEC,有的电调也抗不住

4S的话除了加BEC和换铜齿,别的都不需要换

网友:
我在用6S电飞450,很爆,就是原来的头罩放不进,电机贵点,其他的成本基本一样

网友:
原因在于,换6S的,电机要换,电调可能要换,最主要的电池都得换。不小的开支啊,所以有很多3S电池的,肯定不怎么考虑去搞~~~何况现在6S 1200MA的电池卖的也太贵,何必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6S肯定要换电机的,但BEC不用加!因为是配套的!!!

为什么说是一个“系统”!因为马达,电调是关联的!
每家所生产的电机电调参数各不相同(进角,耐压,KV值等等)!
所以,很多同好“喜欢”或者说“将就着用”等等习惯,很容易造成功能不能100%发挥出来!!!
所以,在某种特定因素下,我比较偏向使用配套产品!

这就好像引擎动力:
燃油,外界(如天气)等因素一定的情况下,更换引擎(如OS37换OS55)而不更换齿轮比,会造成什么影响???!!!
但是,只是随便更换一下齿比就好了么?这个齿比是否适合这台机器呢?
齿比举例:
RAPTOR 50 : 8.5:1
HIROBO SDX:8.7:1
YT 600NP:8.5:1

个人感觉4S动力系统优缺点:

优点:不用更换电调!(但两者是否匹配)
缺点:高电压低电流的概念不是很明显!造成与3S没有太大差异!

网友:
4S对于已经有3S配置的好处在于连电机都不需要换,保护投资是最好的

当然一开始就配6S的也没问题,6S的电调也便宜很多,用个25A的都行

网友:
高电压低电流(6S动力系统)的确好,但重量不论怎样也是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9楼兄所谓的“重量大”是指什么?
电池么?

我的3S 锂电2200MAH重量是195.7g
6S锂电1200MAH重量可参见: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4

网友C:
我6s飞机配置:xxd电机(kv1860)  160元一个
              好赢电调40A(电压支持26v) 160元一个
              3s1200MH15c电池两个(并联使用)  65元一个(两个130元)

这样贵吗?

网友:
4S1500mah电机都不需要换,保护投资是最好的

网友:
为什么要加bec?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常规都会想到是目前的2200MAH*6节

其实不然!
450用的6S动力电容量是1200左右的!

所以,重量不是问题!
飞行时间也不是问题!(更长时间,更爆)

楼主:
不错不错!值得借鉴!

引用 网友C:
我6s飞机配置:xxd电机(kv1860)  160元一个
              好赢电调40A(电压支持26v) 160元一个
              3s1200MH15c电池两个(并联使用)  65元一个(两个130元)

这样贵吗?

说说飞行感受!

网友:
我们都已经使用6s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6s飞机配置:xxd电机(kv1860)  160元一个
              好赢电调40A(电压支持26v) 160元一个
              3s1200MH15c电池两个(并联使用)  65元一个(两个130元)

这样贵吗?

是串联吧?

网友:
哦,对对对,搞错了,应该是串联!呵呵,谢谢LS指正!

网友:
1)1200mah 6s电池不比3s 2200mah重。而且1200mah 6s也有长条型封装,也就是说体积和外形尺寸跟2200mah 3s基本一样。
2)不需要UBEC,只需要电调支持22.2V。例如好赢奔腾、柏金、TG 30A等。6S飞450,3D最大电流不大于25A,一般在10来A左右。所以电调只要支持22.2V 30A就足够了。
3)电机必要换1800~2000KV的。电机齿用12~14T。我用的是1860KV+13T。
4)6s的优点:电池要求降低,寿命变长,从起飞到降落动力不变。扭力明显增加。3D更暴力了,动作也更容易做些。
5)6S的缺点:充电麻烦了。推荐Maxpro X3,1C充电,1小时可以充好5组3S。效率很高。

以上是本人一点使用体会,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