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直流普通适配器能给锂电池充电吗?

楼主(2010-03-09):
朋友给我一个led照明灯,用3.6伏的锂
电池
供电,但是没有
充电器
。打算使用一个4.2伏的直流适配器当做充电器用,可是不知道这个办法能否行得通,请行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可以,只要4.2电压是经过稳压的

网友B:
锂电 对充电截止电压、电流有要求,
充电时不能过充(冲的不满也会影响使用容量及寿命)
所以一般需要用专门的充电器。
一般用用的话,需要控制充电电压,不要超过4.2V
可以用简易手机充电器 给单节锂电充电,再适当的控制一下充电时间。

网友C:
我的做法
用锂电池保护板,这样对外接适配器的电压就没那么高的要求了

网友D:
锂电池的充电和放电很重要的。建议还是找个专业的充电器

网友E:
回复 网友D:
不可以的。一定要平衡充啊。

网友:
直接用那种旅行充连上就可以!~

楼主:
但是朋友说搞不好能爆炸是真的吗?
首先谢谢各位的指导。今天一个朋友来我家看到用适配器充电,说能爆炸!必须要有过充保护才可以。我这样做可不可可以,请各位再指导。只要发现那个LED灯亮度降低,就用4.2伏适配器充电4----5小时。这样既不会过充,又不可能爆炸,不就两全其美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