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飞不起来了。换过电机

楼主(2010-03-09):
ESKY的LAMA-v4。我老爹飞过一次以后(4浆全断,据目击者-俺老妈说:飞机没起飞就在地上打滚数圈)。我接手的时候飞不起来,就乱调了一翻4合一,还是不行,有坛子的朋友说
电机
退磁了,买了新的更换还是不行。症状:把外壳去掉,全油门能勉强飞起来,一打方向就掉下来,A轴B轴换新也不行,请高手分析下还有什么原因?PS:平衡杆弯了,我自己校直过

网友A:
......................同情..............我见过一个人说"我是修车的,这飞机能玩不了?"(那是三通的小飞机) 结果真的飞不了,他说人家本来是飞不起了的 - - 其实飞机是好的- -

网友:
痛苦啊。。。不知道是不是4合1坏了。。急啊。坏了就不修了。NND。气死了。450粉碎性骨折在家躺了一个冬天了,省了N包烟钱才让老婆同意买新的配件修。

网友B:
症状有点象四合一MOS管爆了,爬下黑人的TT吧,地上翻滚类似堵转,马达阻力很大的

网友C:
检查:
1、大齿盘上A轴的螺丝是否拧紧了?
2、B轴上的螺丝是否也拧到位了?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哈,回家就试试,在仔细的检查下。实在不行我就全拆了重新装一次。有问题还得回来请教

网友D:
全拆后这样组装
http://bbs.mx3g.com/thread-7962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