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急问

楼主(2010-03-09):
本人新手刚入WK2801PRO控 玩
模拟器
为什么飞机 一起飞 都是往左后飞。快速调整机子后,JJ头又抬起了,JJ向左倾斜。
校准的时候,数值都在中立点的。

网友A:
飞机是会倾斜的, 你要用遥控杆来校正它。在模拟器的中立点从新校准一次再玩吧。

楼主:
我一直在校准 每次一起飞 飞机就抬头,向左后侧飞,而且幅度很大,不要遥控杆校正的话 直接一会炸J

网友:
所以要练模拟器,要来论坛潜水,2者都很重要

网友B:
没设定好吧?

网友C:
G系列的话,按个2,看看图上的控是不是在中点。估计你校准出了问题。

网友D:
首先校准出了问题啊 另外 单桨飞机 起飞 高度不够1米都有地面效应 飞机会左飞... 飞足够高就不会了!!左斜要打点右舵 才能直升起来!!

网友B:
模拟器里面好像没有地面效应的……应该是校准的问题

网友D:
 XTR我不知道 但是我飞凤凰是有地面效应的!!

网友E:
模拟器的没调好吧

网友F:
你遥控器混空关了吗?玩儿模拟器不要开混控。

楼主:
回复 网友F:
改了 1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