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X九鹰,难道连通道的正反开关都没有么?

楼主(2010-03-09):
手法不一样,四通道想切换反向。居然找不到正反开关。

难道没有的么?

网友:
套装机,没必要吧

网友A:
真的很垃圾,植树给我的218a是日本手,我只能把控里的电位器线重新焊接交换方向和升降,才改好了美国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的很垃圾,植树给我的218a是日本手,我只能把控里的电位器线重新焊接交换方向和升降,才改好了美国手
改美国手不用焊电位器线,说明书上有写,第5个微动开关就是日本手和美国手的切换。

网友:
晕死,居然藏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