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谁知道随着油门的拉升大浆角度怎么变化的

楼主(2010-03-09):
如题知道的朋友说下谢谢

网友:
油门螺距混空?

网友A:
油门和螺距是混控关系,油门上升的同时,三个舵机同时推十字盘向上运动从而促使螺距变化。这样对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油门和螺距是混控关系,油门上升的同时,三个舵机同时推十字盘向上运动从而促使螺距变化。这样对否?

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