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GP750感度延迟调法!

楼主(2010-03-09):
本人用gp750 控是6exhp 不知道怎么调感度延迟,求教!

楼主:
已经知道了 我自己解答自己吧 按住gp750的set 2秒钟 进入设定模式 指示灯在DELAY的时候 向相应方向拨动方向舵 到底为100% 拨到自己所需的延迟量后 同时按下set键

网友A:
买个杨格的MINI -G可以看着调就不用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