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HOBBY BEE 2

楼主(2010-03-09):
一个月前入手了个ESKY HOBBY BEE 2,到现在悬停也还在飘的厉害,想请各位发下你们飞这个JJ的悬停视频,给小弟做教材用,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练模拟器。无技巧

楼主:
我是想看看别人能停到多稳,我这里就我一个人玩,没对比,不管是从调整的技术还是飞行的技术上都想在上点档次,但不知道怎么提高,所以想看看别人怎么玩的。

网友:
没必要 因为玩这个都是新手 都不是很稳的

有技术的玩这个都基本很稳的,当然你对机机的调试也很重要。机机要是没问题
你就多多模拟。枯燥是必须的,你也才一个月入门,慢慢来吧。会好的

网友:
我玩这家伙快半年了,这东西我状态最好的时候能在4平方米内悬停,这东西各部件之间虚位太大,停不稳的

楼主:
谢谢,看来在调试方面我还要好好下点工夫,4平方米虽然也飞过,不过那是在炸之前了,

网友:
飘得厉害证明你的反应能力还不够快,找个没其他事的时间,专心练习悬停,目标是纹丝不动!如果动得太厉害,就马上给自己一巴掌,相信进步很快的。~~~~

网友:
我模拟器练得多,低空悬停没炸过(首次高空不适应炸了两次),两个月左右1米范围没问题,模拟器的功劳

网友:
状态好的时候可以不出600*600的地砖

网友A:
 我之前飞过这机 已经 给了 高手了!!高手玩 不小心也会炸!!感觉它就不适合新手玩!! 因为设计问题! 不是和 450一样是 舵机直接推动 副翼 大桨调整 切风角度的!!而是  通过舵机 推 副翼 调整飞机 切风角度!!大家知道 只推副翼...动力有限!! 飞机作出打舵反映自然就慢....!! 远比450慢!!所以必须要预先打舵!!飞机才能在想要的位置作出反映!!!新手...飞它是有点难度的!!而且ESKY的陀螺 比较垃圾!!这JJ 尾巴很不听话!!不时自己甩尾!! 而且 颓然推油  尾巴更甩得厉害!! 新手很容易就因此炸机啦!!  而4通是固定螺距!! 靠油门 控制飞机升降!! 风较大的情况下飞机就下不来啦....    这个缺点也是比较大的!!!

网友:
慢慢来,熟练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飞过这机 已经 给了 高手了!!高手玩 不小心也会炸!!感觉它就不适合新手玩!! 因为设计问题! 不是和 450一样是 舵机直接推动 副翼 大桨调整 切风角度的!!而是  通过舵机 推 副翼 调整飞机 切风角度!!大家 ...

这位哥哥。。450也是舵机推动副翼带动大桨的。。。只有上了无副翼系统才是舵机直推大桨。。。

网友:
 呃 我错了!!不过450 推 副翼的时候 同时推动大桨!!改变大桨螺距!!改变升力!和升力方向嘛!!

网友:
螺距是舵机推动大桨直接改变的,方向是因为改变副翼角度导致机体倾斜从而改变大桨倾角,如有不对请指正…

楼主:
这样看来我在更换配件,调试好以后,能在4平方米的地方飞完一个电池的话也就过关了,恩,谢谢大家,我打算把基本功练扎实一些在练后面的,为以后上其他JJ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