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去掉小振动电机(他们叫震子)震锤的最佳方法

楼主(2010-03-09):
求去掉小振动电机(他们叫震子)震锤的最佳方法

上午路过通讯批发市场,
花纹银10两,
败了五只小振动电机(他们叫震子)
正想法去掉震锤
另,
去玩具批发城
给小小猫买了辆特大号自卸车费
银20两
同时向老板讨得小直机尾桨两幅(一黑一白)
打算做个小东西
谢过了

网友A:
用来做震动电动棒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来做震动电动棒吗?

报告将军同志:
是打算用来做个通用的船用驱动装置
以达到"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的革命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报告将军同志:
是打算用来做个通用的船用驱动装置
以达到"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的革命目的

需要震动的时候就是震动砖

楼主:
已经去掉了
牺牲媳妇的缝衣针一根,
钢脆针头断了

具体方法:
1.找活动板手与老虎钳各一把
2.缝衣针一根
3.适当锤子一把
第一步.把小电机震锤夹在活动板手上
第二步.用老虎钳将板手上紧
第三步.将电机架空固定放好板手
第四步.把针间放到震锤轴空里
第五步.瞄准!呀呀!嗨,用针将震锤里的冲出一段
第六步.小心取下电机

楼主:
两个小桨已经装上实验了
一节7号电池(主要是方便)
正反转风力十足
下一步设计结构

楼主:
原则是
1通用方便-----电池盒,接受电路,动力整体化,按放到哪个船壳上,就完成遥控船功能
2.结实耐用-----随便让小小猫摔都不坏,就是高空坠落后也不影响使用
3.经济实惠-----取材方便,电池便宜.

网友B:
厉害~~~~~~~~~
俺这里还有两传呼机,估计里面的振动电机能用不?

网友C:
晕,振动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
俺这里还有两传呼机,估计里面的振动电机能用不?

报告中将同志:
一点问题也没有,俺也从上面拆过两个,焊的时候注意点,温度不能太高
没有吸锡器,可以用个屏蔽电线的网把锡吸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晕,振动棒

就是做石膏模具时,去除空气泡的那种

网友:
恩..小电机...能不能用来做鱼雷?

振动棒...恩...应该用更大的电机才好用...

楼主:
感觉鱼雷用橡皮筋或发条更好些

网友(2010-12-22):
钳子夹一下那偏心锤就坏了,很容易捅下来。

网友:
有一种隐忍其实是蕴藏着的一种力量,有一种静默其实是惊天的告白。

网友(2011-06-25):
改天试试~,我这也有2只手机上的,直径3MM左右就是一直拆不掉头

网友:
犯不着买震子拆着弄吧,淘宝上有很多4mm左右尺寸的电机卖啊,直接买这些就是不带重锤的啊。

网友D(2011-08-10):
报告:有卖没有振动锤的空心杯马达,比楼主的还便宜。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