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关于 小氧气瓶灌气的 问题

楼主(2010-03-10):
我有一套制冷用的小焊炬,每次去灌氧气时,店里 总 分2次 用2个原气瓶灌,不知为什么。 如果用 1个原气瓶灌成不成。有的店的原气瓶是立着放,
有的是倒着放,有什么区别,是否全是将液态氧灌进去的。

网友:
那罐子15MP  氧气而已恐怕还没液化吧   大冲小分几次冲为的是给小瓶子冲高一点的压力 。如果只用一个冲 压力低  因为气体还是气态的被压缩而已 冲出一点压力就小一点 再用别的高的冲 压力就慢慢上去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2楼正解,我们当地灌气就没有你那么友好,只让你充一个瓶的,只好凭运气有时可以充饱一点,有时压力就差一点,全看原大气瓶有没有充饱了。

网友:
不可以用公斤数称出来吗?

我看换煤气的都是称重的

网友:
我光有两只大氧气瓶也有往小瓶里倒气的连接管。就是不知道用什么当小氧气瓶能够压力。用灭火器行吗? 胡乱用瓶子很危险的。

网友:
灭火器 是不行的
耐压 差远了
氧气瓶里是气氧 绝对不是液氧
有装液氧的槽车 但压力不高
另外凡是接触氧气的地方要严格禁油(这个要倍加注意)。
我的工作是生产氧气的。

网友:
只要知道和理解临界温度和临界压力,就知道15MP的钢瓶内氧气的状态了。

网友A:
请问10楼兄台:为什么要禁油?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10楼兄台:为什么要禁油?谢谢!

爆啊

网友:
液氧是低温储存。储罐是双层真空绝热,压力在1MPa以下但监控比较严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氧气是如何生产出来的?空气压缩出来的吗?
喷漆可以用氧气吗?会不会爆?

生产的过程比较复杂
总的说来是 使空气液化后 在通过精馏的方法分离成 氧和氮。
凡是可以在空气中易燃的东西都不能和氧气直接接触
氧气浓度 超过30%    助燃能力飞一般的提升。
看个案例 有个人在高压氧仓里被烧死了 悲剧了。 估计是穿着非棉的衣服进去了
打火花 了。

网友:
大罐出气之后,内部温度也降低,压力也就稍微降低,不好再灌气了,待温度慢慢提升之后,压力就会再提高。
换另外一个灌,压力稍高,可以继续灌气。
呵呵,解释起来还蛮费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