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手电固,F3A SU31,看了两架,纠结,请各位前辈给指点下,谢谢!

楼主(2010-03-10):
想入手一架电动固定翼,潜水3月有余,看上两架,一架F3A,一架SU31,内部结构大同小异,造型也很相似,犹豫中,请各位前辈给点建议,谢谢,看图
F3A    269元
SU31   258元

翼展 Wingspan: 1100mm

翼展 Wingspan: 1100mm

翼展: 1020mm机长: 930mm

翼展: 1020mm机长: 930mm

网友:
如果要F3A的话 还不如哪95元的那个白切鸡 论坛上还有魔友发的组装调试教程 我正在飞 初了起落架脆点 这机普通飞行还可以 但是速度有点快 没飞过估计难把握 最好找个EPO的小赛来入门

网友:
F3A没买过不知道,Su-31我有,那铝脚架倒是结实,可是脚架和机身结合的地方却不结实,嘿嘿……

楼主:
各位魔界前辈,那个白斩鸡我飞过,速度快,一般动作都能完成,但是一有风就不行,有点飘,对控制要求有点点高,而且鸡肋就是脚架,太差了...
   我选的这两款,翼展比小3要长一些,重量要重一些,我想控制和滑翔能力可能要好些吧,不知道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SU31吧,前面那个我看别人飞过,很不结实。

网友:
我这样说吧 ,SU31我没飞过,但航箭F3A我飞过了。这台机相当的好飞,虽然说机翼是KT吹塑需要小心,但只要小心点而且不要俯冲突然拉杆的话基本上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关于这个飞机的配置你可以参考南园猎鹰的。只要用2200MAH电就可以爽飞。

EPO F3A我也飞过,优点耐炸,缺点是机重,滑翔性不好,重心难调。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航箭F3A。因为翼展大,滑翔性亦比较好,而且稳定啊!EPO的F3A会比较灵活。
而且:EPO F3A款的飞机(蓝宇746、95元EPO F3A)我已经炸过几台了。但航箭F3A服役至今,曾经试过因为忘记调整控的飞机模式,用了别的飞机设定上天导致炸机,但只是断了翼,捡回来用环氧胶涨好,在开裂的地方用宽口透明胶布蒙一下,补强。之后照飞不误。

网友:
都是好机。随便挑

网友:
一个3A一个3D就看LZ想向哪方面烧米啦....

网友A:
航箭出品的,绝对都好飞 但不一定适合新手哈,最好先在模拟器上多练练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魔界前辈,那个白斩鸡我飞过,速度快,一般动作都能完成,但是一有风就不行,有点飘,对控制要求有点点高,而且鸡肋就是脚架,太差了...
   我选的这两款,翼展比小3要长一些,重量要重一些,我想控制和滑翔能力 ...

07年五一我在海拔3K多的川西高原上飞过航箭的F3A,当时风速不低,该机翼载荷适中、拉力足够,完全能很轻松地飞行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航箭出品的,绝对都好飞

也不见得哈
航箭后来出的Yak-54就针对Su-31的一些缺 陷做了改进,虽然改的不甚彻底,但至少是改进了。
其实,如果完全站在模友的角度,航箭的Su-31可以做得更好的……航箭完全有这个实力。

网友:
有场地。跑道好飞3A.不然就飞3D。楼主口音有点像北京的?。

楼主:
我上手SU31,准备配XXD2217的电机,40A电调,不知道行吧?

网友:
F3A很好飞,把头装重一点就行了,很平很稳

网友:
3D调好舵面当练习机飞更好飞,相当飘,降落感觉就是象一片树叶轻轻飘落,一点重量都没有……

楼主:
经过模友推荐,让上F3A,双天2836 KV1200无刷电机、好赢40A电调,日冠72免晶体接受

我在淘宝上找了半天,也没有找2836这个型号的电机,怎么配?各位大侠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淘宝里收2836多的像大米啊,白切f3A鸡鸡的确是好东东,耐炸,而且对操控要求较高,起落架自己做过简单。
做进阶练习鸡的白切鸡F3A不二选择,我把降落练好了,飞涵道降落进步实在太大呵。好鸡啊
买个轻木的就是制脊椎病大有帮助。顶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淘宝上找了半天,也没有找2836这个型号的电机,怎么配?各位大侠给点意见,谢谢!

双天的型号叫XM2834CA-7,转速是1250rpm/V。这款电机用3S锂电,配8×6或者9×6快速桨比较合适。9寸桨更暴力,但是电流会大不少。练习用的话,其实个人更推荐XM2834CA-9,980rpm/V的转速,配9×6~10×6桨,静拉力大,飞机速度慢,相对也更省电。用-7的电机飞机速度会很快的。

网友:
上北西的飞机吧,普力马SOV

网友C:
这个航箭的泡沫F3A头轻????说头轻的的人飞过吗??装2814,用2200电池重心刚刚好,而且这个泡沫机是做工非常好的一个泡沫机,机身的泡沫密度和强度都非常高,并且是喷漆加贴纸的涂装,赞一个,机翼是空心类似KT材质的工艺方式,如果担心强度问题自己动手稍做加强就可以了,本人是内置了一根4mm空心碳管。飞机附件齐全,质量还可以,除了拉杆和舵角,拉杆是钢丝的,我自己换成炭纤维杆了,舵角原装的材质比较差,已经换掉了,其他都是原装附件。这个机子到手的感觉是,非常值。

网友D(2010-05-10):
F3A机不错,配得最多的是2217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