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6100接收问题

楼主(2010-03-10):
本人的450想用AR6100接收请问高手各通道怎么插啊,据说要做混空。请问高手们怎么弄啊。。最好详细点遥控上的 谢谢。。本人新手刚入门直升

网友A:
......AR6100是DSM2制式 接收 只要! 你是DX 系列的控 或者 JR DSX2制式的控都可以使用它啊!!
通道怎么插!!接收机上面有标明的.....

网友:
脱落仪感度接GEAR,其他都一样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R6100是DSM2制式 接收 只要! 你是DX 系列的控 或者 JR DSX2制式的控都可以使用它啊!!
通道怎么插!!接收机上面有标明的.....

应该不是DX系列的控喔,因为我也有DX3R的枪控,也是DSM2制式,但试过对不了频。。

楼主:
遥控器上怎么调啊???谢谢。。

网友:
同问,控上怎么设置感度?

网友:
调gear通道的行程
锁定开关就是右上圆柱的gear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