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过JR11X的进来下。

楼主(2010-03-10):
小弟请教JR11X 背光灯可以关闭吗? 原装控电冲慢能飞几次?控设置与DSX9区别大吗?

楼主:
今天就准备入手了 用过的给解释一下 小弟先行谢过

网友:
如果你用过DSX9 11x很快能上手

网友:
我在用,11X的背光我没关过,哈哈,开着有什么不好,原装的控电到是可以用很久。

网友(2010-05-20):
我用了两个月就卖了,个人觉得那控太丑,太大

网友(2010-06-26):
背景光可以关闭 原装电充满能用差不多2个小时

网友A:
请问11X同一套设备工作时(打开机),在屏幕中更换第二架模型时为何舵机不动?而3810换2.4G高频头却可任换模型。

网友(2011-03-12):
我也是和楼上的兄弟一样,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11X同一套设备工作时(打开机),在屏幕中更换第二架模型时为何舵机不动?而3810换2.4G高频头却可任换模型。
必须关机再重新开机才行   安全考虑吧    原厂电池没有用过  直接改锂电  半个月才充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