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梦出V3版的2.4G发射模块了!!

楼主(2010-03-10):
刚刚接到厂家通知,飞梦马上要推出V3版的2.4G发射模块了。
V3相比V2,发射模块做了以下调整:

1、采用开关电源
原V2版的发射模块工作电流大概在200mA左右,在夏天会有点发热。这一点,就是 futaba的模块也会发热。这个主要是里面的线性稳压源引起的。而在V3中,飞梦电子采用了开关电源,整个模块的工作电流降到了30mA以下。非常省电,并且工作电压范围也变宽了,从6V到18V。 个人认为这点改动非常好!!!

2、增加近距离测试按钮
一套产品买来,一般都要测试一下啊,更有细致的人,每次飞行前都要测试一下啊,其实这个是必须的,毕竟不是玩具。而传统的测距需要跑几百米,很费时,还挺累的。为了解决此问题,飞梦电子采用功率衰减,使距离测试变的简单,地面只要走20米就可以判断模块的使用情况。 个人认为之一点非常有用!!!

3、开放固件(firmware)升级
这一点,我不懂,我只是知道这个对于高手来说,有的折腾了!!!

下面是贴图:

网友:
正准备入手飞梦2.4G,期待3.0出来

网友A:
近距离堵塞的V1.2把我整怕了
围观吧

网友:
开关电源降压给单片机供电十分有创意,超赞,省电无温度自然就变成必须的了,关于开放升级呵呵,如果那个朋友没事在考个PCB出来,呵呵就在家自己生产了呵呵

网友B:
好多米一套?发一套来我们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近距离堵塞的V1.2把我整怕了
围观吧

对的,V1.2的确实有近距离堵塞的问题。当初我们卖V1.2的时候,也是认真负责的说明了此事。
在2009年8月份我们推出了V2版 ,V2版的接收机升级了硬件,做到了近距离不堵塞。
建议 hotayn 可以尝试一下V3版的,惊喜更多!!!!
近期将要发售!敬请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多米一套?发一套来我们试试~~~~~~

你好,感谢关注我们的产品。现在V3并没有公开发售,你可以随时关注一下我们的国内淘宝经销商。

网友:
国货当自强,2.4用飞梦

网友:
 早就关注飞梦了,新产品上市后,请精卫PM一声

楼主:
呵呵 。OK ,一旦到货,我就PM你!

网友:
关注中,啥时发售?

网友:
前几天刚买的V2系统,现在我关心的是无论V几,能不能互相兼容,我的V2发射能不能使用以后的V3接收,会不会因为升级价格也升级了?

网友C:
非常不错,竟然用了固态电容

楼主:
全部兼容

V1.2和V2 和V3都是全部兼容的!!!
请模友放心。这一点 我是特地问厂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不错,竟然用了固态电容
9D,你已经拿到了?

网友D:
两个按钮做什么用的?
一个是配对,一个是测距?
不如参考spektrum,用一个按钮来得省事

网友:
我买的是V2的 近距离阻塞没有遇到…… 呵呵 准备周末去首飞10C+飞梦2.4  我在2.4G 无线路由器边上调飞机都没有事 也许频段不同吧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个按钮做什么用的?
一个是配对,一个是测距?
不如参考spektrum,用一个按钮来得省事

感谢老金的关注
用两个按钮原因有两点:
1、操作简单,如果对码按对码键,如果低功率测试按测试键。这样模友方便记忆
2、扩展功能,比如现在,同时按住两个键开机,我们可以改变模块的ID,避免极低概率的同频干扰,并且预留了固件升级口,便于模友自己升级产品。并且,我们也将会配合模友扩展更多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个按钮做什么用的?
一个是配对,一个是测距?
不如参考spektrum,用一个按钮来得省事

我认为两个按钮省事

网友:
其实V2还是有近距离堵塞的,我把控天线递到距离接收机天线5CM不到的时候接收机灯会灭(必须要两根接收天线都距离发射天线这么短距离才行),不知道算不算呢?我想如果不是故意把控递那么近,就不会发生堵塞了。可以说,是解决了堵塞问题的。

网友E:
我的两个接收

买了1.2的发射+接收套装,用在600直升机上,后来又增加的2.0接收,现在v1.2的接收有个问题:老是会出现接收不启动的问题,开发射机后接收机灯不亮,然后把发射机设对码模式,按住接收机对码开关进行对码,接收机没有任何反映,只能把发射机关了,换use模式,重开,接收机按住对码开关,通电,接收机灯闪一下,然后就正常了。另外一根问题是失控保护在中油门位置,怎么都设不了低油门了,请飞梦的技术人员给帮忙解决一下。不过这2.0的接收还很好,打算再买一个,不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了1.2的发射+接收套装,用在600直升机上,后来又增加的2.0接收,现在v1.2的接收有个问题:老是会出现接收不启动的问题,开发射机后接收机灯不亮,然后把发射机设对码模式,按住接收机对码开关进行对码,接收机没有 ...

我的老接收也有这个问题,是装在450上用的,后来我发现只要重复供电一次就OK了,不用从新对码,你可以试试,给接收机上电不亮灯,然后断电再上电,应该就可以用了

网友:
靠,这个V3看起来很强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了1.2的发射+接收套装,用在600直升机上,后来又增加的2.0接收,现在v1.2的接收有个问题:老是会出现接收不启动的问题,开发射机后接收机灯不亮,然后把发射机设对码模式,按住接收机对码开关进行对码,接收机没有 ...

你好,V1.2早期是有重建不通畅的问题。后来我们为此做了一次升级。紧接着我们发布了V2版本,也就是最新版本的接收机。这个问题已经得到彻底的升级。

网友E:
是阿,v2是把这个问题很好的解决了,现在主要是这个v1.2的接收,用吧,每次都得做这种对码,不用吧,放着可惜了,又不能升级,总有点鸡肋的感觉,要是飞梦能把这1.2的接收召回去,补点差价换个v2的,咱也愿意干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阿,v2是把这个问题很好的解决了,现在主要是这个v1.2的接收,用吧,每次都得做这种对码,不用吧,放着可惜了,又不能升级,总有点鸡肋的感觉,要是飞梦能把这1.2的接收召回去,补点差价换个v2的,咱也愿意干啊。

你说的有道理,有关V1.2接收机的问题(差价换V2版接收机),我会和经理说一下,个人认为,这个方案可用性比较大!

网友:
刚买了V2套装啊,今天下午才到货的!要是早些天看到就好了!

网友:
   很好,看到了动力~

网友:
准备着,正好接受不够用了,连着V3一起入。。。

网友:
等待测试~~~~~~~~~~

网友:
已经定了一套,到手得好好测试测试,以前一直用的V1.1,我的6EX不支持V1.2,后来V2.0的不免费升级,这回,忍不住,下手啦

以前V1.1用的不错,没失控过,近距离注意一下就行啦,就是真的费电,跟以前的72M差不多,没感觉2.4G省电,还有个小建议,就是接收金插针之间的间距,能否大一点,我用MG90和辉盛9G,它的插头
比ESKY8G要厚一些,都感觉紧的吓人呀,每次,拔插,异常痛苦,呵呵,真的怕使劲捏坏了,接收呀!

楼主:
KASEE 你是我的第一个 2.4G客户!!!
呵呵
我 对你还是比较感激的!!!运费我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