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a控用于直机

楼主(2010-03-10):
天地6a直接用于6通直机上只有那些功能可能有效果?

网友A:
您好:
A型机主要是飞固定翼的,只能飞固定螺距的直升机(一个舵机控制螺距),如果要飞CCPM直升机的话,C型机或者是8/9系列产品都可以满足的

网友B:
回复是一种美德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