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松油机电子熄火是短接那里的

楼主(2010-03-10):
新手不懂发问?

网友:
我的一般不用!

以減速或舵机微调來并凤门熄火的!!(少件配件少出问题)
要用电子熄火>>自乙要從机匣接一條導線(負極地線)和本身机器提供的另一條黑線引進摇控倉,再接用电子开并來就成了:loveliness: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学习

楼主:
原来是接磁电线圈那根黑色线短接机壳,谢谢

网友:
又见陈叔新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