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雕刻机雕刻PCB的平整度问题

楼主(2010-03-10):
用雕刻机雕刻PCB,经常出现有的地方雕刻到了,有的地方影子也没有,有没有好的办法能够检测PCB平整度,并且在雕刻过程中自动调整Z轴。
请各位大佬发表一下看法。

网友:
欲练神功,必先自宫!!!
先自宫找个平面即可!

网友:
临时加个pvc或亚力克的副工作台,铣平,对于边缘用压板固定的可以适当用手调整,把板子弯一下向铜皮方向弯曲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我买了块切菜用的砧板,竹子做的,做垫板。
现在的问题是:相距1mm的线条会发生一边雕刻到了,一边雕刻不到,我觉得主要是PCB本身不平整造成的。
或许先把台面铣平,再选择平整度好的PCB板材应该能改善。
但是我想的是在雕刻过程中,有没有办法检测板材的平整度,然后自动调整Z轴,这样就不用挑选板材了。

网友:
专业的机器是有压脚的

网友:
这个思路不就是我想象的任意金属表面打字的意思吗

压脚也是一个办法

楼主:
压脚的接触面积多大呢?太大了没作用,小了陷到已雕刻过的区域也没用。

网友:
试试这个

附件:

文件名: xy 校准.rar
描述: xy 校准.rar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cc03c566-2c59-11df-be56-0015c55db73d/

网友:
一般都是用双面胶或压板的方法,用激光探测成本比较高。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解答!
对于10楼的方法,我想能否更进一步,再细分一下呢?
我在想,能否用林大夫的对刀的方法,把PCB板看成一个对刀块,在雕刻之前,将PCB分成M*N块,用雕刻刀直接探测每一块的高度,并且保存成一个数据表,然后在雕刻的时候,根据当前X、Y所在的坐标值,查表得到当前所在位置的高度,自动调整Z轴,这样除了多花点时间,好像不用增加硬件成本。
可是,好像没有这样的软件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