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挡控会漂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10-03-10):
调平了的十字盘换块电池或者过一天十字盘又不平了,或者气温变了十字盘平面随之变了,这倒底是控还是接收的问题?

网友:
你连用的什么电子设备都不说,怎么帮你分析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问题。。。

网友:
标题

球头扣热涨冷缩产生的虚位或者舵机问题!0701控没用过,不评论!

网友A:
以前用过0701,你调平后是否在控上锁定了?

网友:
没用过这种控,还是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过0701,你调平后是否在控上锁定了?

0701没有锁定功能。感觉漂的原因主要是温度和电压,就是弄不懂是哪个部分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