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导轨防尘装置

楼主(2010-03-10):
我的 0620车床  到家后    这几天用了几次     发现导轨已经出现轻微的磨损 主要是铁屑在导轨上面和大托板摩擦  产生的   非常心痛    所以就做了这个防尘罩    全铝板的

整体效果图

整体效果图

楼主:
继续继续

继续

四块铝板折好的形状

四块铝板折好的形状

用铝板根据导轨的形状折好

用铝板根据导轨的形状折好

红圈里面的地方是限位用的

红圈里面的地方是限位用的

网友:
这样铝板不会对导轨磨损?

网友:
这个创意好!

楼主:

继续

我自己做的 机架刀

我自己做的   机架刀

伸缩自由 防护全面

伸缩自由   防护全面

每块上面都有一个挂钩

每块上面都有一个挂钩

压缩后 挂钩互不干扰

压缩后  挂钩互不干扰

试着车了一个东西 效果很不错 如同给导轨穿上了铠甲

试着车了一个东西  效果很不错   如同给导轨穿上了铠甲

网友A:
有个问题请教...
防尘罩活动时..屑会不会从接缝处跑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问题请教...
防尘罩活动时..屑会不会从接缝处跑进去?

不会的   因为他门之间很紧密

网友:
构思很好  学习了

网友:
很有创意 用在雕刻机上比较好

网友B:
做得好,楼主,防尘罩向滑动(拉长方向)时,如何防止脱出?原图太小,看不清楚,能否上大图,再解惑一下.

网友:
太好了,向楼主学习,向楼主致敬。

铝板的左边有下翻边,右边有上翻边,上下扣住,就保证不漏屑

好象挡住大拖板的注油孔了,我是每次开机前都注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得好,楼主,防尘罩向滑动(拉长方向)时,如何防止脱出?原图太小,看不清楚,能否上大图,再解惑一下.

在防尘罩的反面有一条绳索限制每块铝板的滑动距离

在防尘罩的反面有一条绳索限制每块铝板的滑动距离

铝板的边上有挂钩 这是使得两块铝板之间没有间隙 防止铁屑穿过

铝板的边上有挂钩  这是使得两块铝板之间没有间隙 防止铁屑穿过

压缩后挂钩互相不会干扰 他门之间是错开的

压缩后挂钩互相不会干扰  他门之间是错开的

压缩后既可以做大托板的限位一点也不会碍事

压缩后既可以做大托板的限位一点也不会碍事

网友A:
这样不错啊..

当初为SX0折的塑料防尘罩很不耐用.....

请问楼主, 是用多厚的铝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不错啊..

当初为SX0折的塑料防尘罩很不耐用.....

请问楼主, 是用多厚的铝板?

这个铝板是0.5毫米厚的  以前做东西剩下的

网友:
不错,有空时整一个,

网友C:
楼主早点做出来就好了,我的捣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早点做出来就好了,我的捣鬼啊。。。。。。。。。。。。
我也是看到我的导轨上面出现划痕  心痛啊    才琢麽出这东西的

网友D:
震动起来肯定很热闹,哈哈,电子不错,换成塑料的做应该会比较安静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震动起来肯定很热闹,哈哈,电子不错,换成塑料的做应该会比较安静
这是铝板做的 很轻     使用的时候根本没有震动   也没有杂音   这两天我一直在用车床  目前感觉还满意    已达到我的目的  对导轨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