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450练习飞3D 视频

楼主(2010-03-10):
  本人纯新手,玩了几个月的模拟器。下面是飞模拟器的水平(450练习飞3D)。请问老鸟们,这样的水平上真机还有秒炸的可能吗?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3MDY2MjE2.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3MDY2MjE2.html

网友:
 你上机就知了

网友:
我模拟器能自旋翻
可是真机到现在还没倒飞过

楼主:
我怎么贴不了可以看见缩略图的视频啊
高手帮忙一下嘛

楼主:
太好了, 我终于可以发视频啦

网友:
如果这是楼主的最佳状态。。。  建议不要上真机~~
我准备在模拟器上把倒飞4面练到纹丝不动后,在到真机想办法适应,模拟器和真机真的完全不一样

网友:
飞到这样还不让人家上真机,你们这不是害人么.... 我模拟器上还飞不到这样呢就上了

网友:
飞的不错 不过练模拟器的时候尽量别过顶 这个水平飞真机翻几个绝对没问题

网友A:
上到真机就知道了,简直两回事,我在模拟器可以自旋翻,上真机秒炸

网友:
这是LZ的视频。应该说不完全是一会事。飞了就知道了。

网友:
我模拟器比你厉害多了!
现在还没飞呢!1
机器调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回事
错滴,心理过关是一样滴,只要你把真实飞行当做模拟练习,技术都上去了,怎么做不出来呢??主要看心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到真机就知道了,简直两回事,我在模拟器可以自旋翻,上真机秒炸

看来你得好好看看心理医生是否有恐机症?
模拟器要练到形成反射后上真机就没事了,不要才会就上真机,那当然就是秒炸。

网友:
都是心里怕炸机在搞怪,心里紧张造成操作失误。。。

网友:
这是什么模拟器啊  .............楼主 告诉我一下 我也整一个

网友:
REALFLIGHT G3.5

网友:
主要还是因为调机问题太多预想不到,想不到会锁不了尾,想不到会看不清方向,想不到会死舵机,想不到会突然没电,想不到十字盘行程不够会翻这么大的半经,太多预想不到的情况了

网友C:
建议楼主在模拟器上不论倒飞还是正飞,都能在各种方向上稳定悬停而且不会出现错舵现象的情况下再上真机3D吧,条件反射没建立好的话摔机机率很高的~

网友D:
"这样的水平上真机还有秒炸的可能吗?"
如果问可能吗,最专业的回答就是 “有可能” 。当然开个玩笑了。你尽量保证真机跟模拟器的感觉是一致的,秒炸可能性会大大降低的。怎么保证 真机与模拟器一致呢?几句话肯定说不清楚,你如果自己有灵感,可以自己去调整。或者找个有经验的帮助你调调飞机。

网友E:
 很难说 我也是模拟器3D 上真机 只敢悬停啊 哈哈!!!

网友F:
无论模拟器水平怎么样,上真机也不能和模拟器同步,模拟器会翻了,真机先正飞4面悬停,然后在试着航线。模拟器会倒飞悬停和航线了,真机在试着翻。
模拟器永远要比真机快一步,这样才有可能不炸鸡。
看了楼主的视频,建议楼主先正飞悬停。

网友G:
谢谢各位你建议

网友H:
楼主正飞、倒飞四面悬停、头尾8字航线都走明白了再倒飞吧,只有到这些才能对飞机在任意姿态做出正确的条件反射,单纯的几个跟斗说明不了目前的飞行技术。
另外真机的性能和模拟器还是有一定的差别,模拟器的机器都是最优的电子设备+最佳飞机状态,而真实的飞机很难达到,建议先练正飞、倒飞四面悬停。

网友I:
飞的好,完全可以真机了,过关

网友J:
真机和模拟器有本质上的区别!正如上面的高手说的。没有扎实的基本功,四面悬停都过不了关,仅模拟器上能翻,是上不了真机的,必炸!

网友J:
先练悬停吧!

网友K(2012-06-07):
哎,我才学会悬停哦

网友L:
说实话,我也喜欢G4里的这个飞场!

网友M:
飞得比我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