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我的新3D F3P机配置

楼主(2010-03-10):
EPP+碳纤 Piaget特技F3P空机
新西达2208KV1100外转无刷电机
EP8060 直驱浆
新西达10A/P无刷电调
WFR04S微型2.4G接收机

该用什么电池
还有我这配置有什么问题吗?
在线等

T1yyFtXalBXXXa7Rc._112928.jpg_310x310

网友:
这个动力配置装上去的话,这个F3P就废了。
F3P都是2204,2205级别,7A或者10A电调,2S,500或者800级别的电池。
你这么搞,成石头机了。

楼主:
那该怎么样呢?

网友:
不知道楼主到底是哪款飞机.不好说.

楼主:
用KV1100 电机   +10A电调行不?

网友:
换2205电机,15A电调。

网友:
想好好飞F3P
我推荐配置
C2204(兰色)的电机
9050桨(我飞过 ,这个电机可以用)
10-15A电调
9克舵机!(动作干脆)
450MAH 3S电池 上海双天的28C  或者HIMODEL 20-25C

你别飞这个成品机,估计空机重了

自己制作 具体参看6楼同学写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