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该买哪款发动机?

楼主(2010-03-10):
在OS蓝头和OS 55间犹豫。现用三叶52,感觉不好调,屡次因发动机熄火炸鸡。3D也不好调。
希望换一个好飞的。感觉目前比较主流的就是这两款。

55好像动力好,有中速油针,这些都是吸引力。但是配件很少,价格也偏高,而且化油器可能无法和三叶52通用。这些又是缺点。
所以不知道该选哪款了,大家帮帮忙吧,最好能给点意见。

网友:
感覺好是50的比較好點。55H我也有一臺,感覺沒有50的賴用,現在又用回50的。55的配件死貴

网友A:
用三叶的发动机,OS的化油器,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三叶的发动机,OS的化油器,呵呵!

嘿嘿,我也想先这样用,等到三叶废了,再装回OS继续用。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也不知尺寸是否合

网友B:
55,省钱是费钱的开始,因为发动机熄火炸一次机,就可以买个发动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55,省钱是费钱的开始,因为发动机熄火炸一次机,就可以买个发动机了

LS是不是说 蓝头OS50 比 OS55 容易熄火呢?

网友B:
os还能熄火?我说你的三叶要熄火

楼主:
引用 网友B:
os还能熄火?我说你的三叶要熄火

是,三叶调不好就容易熄火。我的问题是OS55 和 OS50里面选一款,三叶已经准备淘汰掉了。

网友:
50吧,推荐使用,好调,臂55省油,调试好动力不比55弱,丹尼有介绍调试的视频和方法!!!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我用的OS50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行的,我试了,装不上

网友C:
三叶发发动机摇臂内还有个油针,配合高速针调有很好的线性,发动机如果调不好都会息火,这是常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叶发发动机摇臂内还有个油针,配合高速针调有很好的线性,发动机如果调不好都会息火,这是常识!
是个什么油真?

网友:
我觉得55HZ的三针,要比50的2针方便简单啊!!

楼主:
感谢大家回复。
考虑到配件价格,以及化油器重用。已经决定买OS50了。

网友D:
恭喜楼主,被楼上一群人拉进火坑,我也跳了,折腾你的日子来临!!!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叶发发动机摇臂内还有个油针,配合高速针调有很好的线性,发动机如果调不好都会息火,这是常识!

唉。。。。。。什么嘛。。。os买来不调就能用,还不熄火。
三叶这玩意还是留给“折腾达人”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楼主,被楼上一群人拉进火坑,我也跳了,折腾你的日子来临!!!哈哈

啊?啥意思啊?买OS50也是火坑吗?
我刚从三叶的坑里爬出来,不会又掉另一个了吧?^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