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急)

楼主(2010-03-10):
各位高手~!我入了华科尔5-10练手,现在飞了不足十个航次,现在发现噪音很大,仔细检查噪声是斜盘处发出的而且斜盘
舵机
拉杆同时振动,是否是轴承坏了?还是斜盘坏了?这JJ斜盘轴承这样容易坏吗?飞了还不足十个航次就坏了?

网友A:
最好拿手机拍个视频

网友B:
主轴弯了?

网友C:
不是电机的噪音吗?噪音来源不那么好确定

网友:
如果手拿着JJ推油越多抖的越厉害,那就是主轴弯了
如果不是的话那情况就多了,出双桨的声音都会比较大一些

楼主:
谢谢各位~!我今天把jj解体了,发现是炸机时,机身侧板变形,电机座歪了一点,造成电机齿轮与大齿轮啮合位置不正,噪音就大了,现在已经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