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sport初入手,发现几个问题,求教各位大师~~~~~~~~~~~~~~~~!!!!!

楼主(2010-03-10):
450sport初入手,发现几个问题,求教各位大师~~~~~~~~~~~~~~~~
1.副翼装完,发现会左右滑动,把日字框螺丝旋紧也没用,还是会滑,求解决办法
2.全机那些螺丝需要上螺丝胶,那些不要??
3.如何调节皮带松紧???
4如何平衡副翼杆两端长度?

网友:
百度都不一定有答 案

网友:
先回答四吧,皮带的松紧根据尾管插入的多少来决定的,如果紧了就往外拉一些

网友:
估计你没好好看图纸吧。LZ的问题图纸上面全都标好了的。如果没有图纸,那么可以参考YT450的。可以去YT官网找找。

网友A:
1.日字框上下都有螺丝的,你是否忘记拎下面了
2.基本全机都上比较安全,主要旋翼头,尾波箱,电机固定座全都上,特别横轴,不上易射
3.拎松尾管固定座螺丝,将尾管往后拉
4.如果有游标尺直接看数值,没有就找把尺量两边长度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论坛里面这些基本知识多!  多用用查找 功能

楼主:
论坛查找不到,不信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日字框上下都有螺丝的,你是否忘记拎下面了
2.基本全机都上比较安全,主要旋翼头,尾波箱,电机固定座全都上,特别横轴,不上易射
3.拎松尾管固定座螺丝,将尾管往后拉
4.如果有游标尺直接看数值,没有就 ...

网友:
引用 楼主:
450sport初入手,发现几个问题,求教各位大师~~~~~~~~~~~~~~~~
1.副翼装完,发现会左右滑动,把日字框螺丝旋紧也没用,还是会滑,求解决办法
2.全机那些螺丝需要上螺丝胶,那些不要??
3.如何调节皮带松紧??? ...

我装过sports,能说说
1、日字框上面有两个顶丝,一般是向上的,内六角1.5mm的不要太大力扭,容易划丝,估计你没有上这里
2、机身上面凡是金属和金属接触的就要上胶,这是定理
3、sports的尾管是扭不紧的,这个问题一直困扰我很久,终极解决方法:A把尾管坐拆下来两片都磨薄一些,中间的铝连接柱换上冰人的不锈钢连接柱,一般这样就没有事了。再不行就用B直接用一个1.5mm自攻螺丝定死尾管,这是火星教我的 。以上方法都是以你的皮带松紧合适以后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