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电池问题!!!

楼主(2010-03-10):
请问各位大侠
本人DIY艘军舰,1:150,长1.25米,2个380
电机
,
请问使用什么
电池
好点(经济点),寿命长、提供电力持久?!!!
先谢谢了!

网友A:
建议
用2个550电机,2组各10节的镍氢电池,容量至少4500MAH。

网友B:
回复是一种美德
学习

楼主:
经济点!!
用2个550电机,2组各10节的镍氢电池,容量至少4500MAH。
电池:Mi-MH D2200MAH 1.2V
10节串联=12V 2200MAH
2组再并联=12V 4400MAH
1节电池:Mi-MH D2200MAH 1.2V===????RMB(按8元计算)
用20节=160元
再加上电池充电器
价格我有点承受不了!!!
不过还是要谢谢chydn2000

网友A:
便宜就用12V的电瓶也可以,但质量大
到电动车配件的地方可以租到。电机得用540、550的,380小了,电机电压最好12V。

网友C:
淘宝有卖电动车用的锂电...
10000mah.

网友D:
淘宝卖的12v9800锂电也才210.。。。。船用的没必要弄那么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