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泪下跪..求9X2控制LAMA..到底用什么接收机可以``

楼主(2010-03-11):
实在是郁闷了....R77S和日冠接收机都试过了...都不可以,,只有一个旋翼转..另外一个旋翼要油门50%以上才稍微转动..

高人来帮帮我吧,,折腾一个礼拜了..让我的小LAMA飞起来吧..小弟将万分感谢!!

QQ:772994`

网友A:
没玩过9X2这么高级的遥控器,但是我以前玩蓝箭小共翼直升机时,蓝箭公司的说明书上写,用高级遥控器玩蓝箭小共翼直机必需“关闭IDLE功能、关闭CCPM混控功能”,也许玩ESKY LAMA V3也要这样设置,楼主你试一下吧。

网友:
为啥要用9X2来控制LAMA?莫非原控丢了?
用这么高级的控来控制LAMA,最佳办法是改无刷,方案是:陀螺+混控

网友:
用就是用jr 9x2控制LAMA,接收机只要兼容jr 9x2就可以,需要把9x2调成pp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玩过9X2这么高级的遥控器,但是我以前玩蓝箭小共翼直升机时,蓝箭公司的说明书上写,用高级遥控器玩蓝箭小共翼直机必需“关闭IDLE功能、关闭CCPM混控功能”,也许玩ESKY LAMA V3也要这样设置,楼主你试一下吧。

请教"“关闭IDLE功能"是什么意思??IDLE是什么功能?

网友:
特技开关!

网友:
西安孵化,接收5通道连三合一陀螺通道
THRO-GEAR混控 0-80
RUDD-GEAR混控 0-100
可以起飞,但不能还原原控的飞行状态,需要进一步微调混控,闲太麻烦,已改回原控在院子里飞

网友:
最主要是关闭CCPM功能,不然当你的油门推升到一定程度后,遥控器会发出升降舵、副翼舵、方向舵三个舵机同时抬升十字盘的信号,可能就是这个原因,造成你不关闭CCPM功能,用来玩四通的LAMA ,它的四合一会有此不正常现象。

网友:
我忘记交待了,JJ模式是直机普通模式,1SERVO

网友:
7楼兄弟的方法不对,虽然没有玩过JR 9X2遥控器,但是我使用的是老款FF7遥控器,遥控器上面的混控功能必需全部关闭,不然ESKY  LAMA飞行来的控制很怪,一点也不好控制。使用JR遥控器好像和FUTABA遥控器的区别就是一、二通道相反,三、四通道正常连接,LAMA四合一的陀螺仪通道不用接在接收机的第五通道上,直接接到四通道上面。

网友B:
这个方法是很久以前一个叫LONGZHONGLONG的玩家提出来的,我克隆了下来,用这个方法确实是能飞,
JR和FUTABA的通道设置区别是JR 1通道油门,FUTABA 3通道油门,LAMA的三合一非常奇怪,一样是ESKY的三合一,004的就直接换接收,按照JR标准连线即可,LAMA就是不可以,其他方法都只有主马达在转,尾马达要到油门75%才动,请感兴趣的同志给个真相,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法是很久以前一个叫LONGZHONGLONG的玩家提出来的,我克隆了下来,用这个方法确实是能飞,
JR和FUTABA的通道设置区别是JR 1通道油门,FUTABA 3通道油门,LAMA的三合一非常奇怪,一样是ESKY的三合一,004的就直 ...
如果像你说的那样JR遥控器是1通道油门,那么就应该和FUTABA的区别只有1、3通道不同,其它地方应该一样设置才对,不知道JR到底要怎么样设置。由于ESKY的三合一内置了混控器,所以我把FUTABA遥控器上面的混控功能全部关闭了,这样飞起来很好控制,我试过开启遥控器上面的混控后,LAMA变得很难控制。

网友B:
futaba的控直接兼容ESKY的接收,但是JR的话就需要换接收机,换了接收机LAMA的两个电机就不听话,必须重新启用控里面的混控程序来重新对两个电机混控,感觉就象混控板失效一样的感觉……
具体原因不明,估计跟IC烧录的程序不兼容JR的信号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futaba的控直接兼容ESKY的接收,但是JR的话就需要换接收机,换了接收机LAMA的两个电机就不听话,必须重新启用控里面的混控程序来重新对两个电机混控,感觉就象混控板失效一样的感觉……
具体原因不明,估计跟IC烧录 ...
JR的遥控器这么怪!好险我使用的是FUTABA的遥控器,看看我的小蓝箭共翼直升机就是使用ESKY三合一,用的是国产2.5克小型四通接收机,这个接收机也能使用在JR的车模遥控器上,我DIY的一款1/72小遥控器车就是使用这个接收机的,后面的尾巴是我拆了圆珠笔芯插上去的,用来增加飞行的稳定性,看来和接收机关系不大,应该和JR的航模用遥控器有关。
这个ESKY三合一上面的微调旋钮和我使用在LAMA V3上面的一样位置,关闭了遥控器上面的混控后,比使用原装蓝箭四合一好飞很多。

网友:
LAMA改起来是麻烦很多的。搜一下别人改的帖子,找点灵感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