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秀我的油动J3-26-CUB

楼主(2010-03-11):
秀秀我的J3-26-CUB

凌晨零点刚刚装好,还没有磨车。明天磨车!~

三叶25A发动机 9X5桨

S3003X4  副翼、升降、油门、方向 都是用3003的

800MAH2S10C+BEC 接收电

T9ASSAN2.4G+ASSAN 6通接收

问一下高手,这样的配置 3003舵机行么?

发动机现在是倒装的,本来应该是侧装的,但排气管的位置有点不合适。要是炸鸡 机头先着地 发动机就完蛋了!~

还有一个是重心的问题:
按说明书这飞机的重心应该是在机翼前缘后6.5CM的,但现在油箱还没有装油的情况下,重心已经在机翼前缘后4CM左右,重心这样靠前不知道行不行,如果不行,就吧接收机,电池这些往后移动了!~

网友:
正常调好的鸡鸡,加半箱油一般机头都会低头大概10度内,这样飞起来更稳定,个人观点 睡觉喽

网友A:
FUBATA3003舵机60级以下的飞机都没问题,祇要不摔不泡水是用不坏滴。

二冲引擎尽量少倒装,更何况三叶并不是稳定好搞的引擎。依顺畅度排序为正、斜、侧、倒装方式。

J3配置25级二冲级动力稍嫌过小抗风性较差,建议二冲32会比较刚好,如果能够四冲52倒装的搭配会是最棒,因为无论象真、声音、动力、扭力俱佳(本人现役25级J3便如此搭配)。

发动机安装首先考虑顺畅,其次是象真度,炸机因素根本不在考虑范围。因为炸机是不可预测,不同的方式角度都是不同程度的炸法,除非你能预测。

重心点衡量油箱必须是空的,重心稍微向前没关系(机头重好处理,轻了就麻烦),静待首航之后检视微调之多寡,再做最后之调整。

接收电源建议使用4.8V 800mah或以上容量,大品牌镍镉或镍氢电池稳定度会较好。

油机动力大相对危险性也是提高,建议阁下控的钱不能省,尽量使用质量相对稳定的主流品牌。

网友:
這個JJ鐵定爽飛

楼主:
引用 网友A:
FUBATA3003舵机60级以下的飞机都没问题,祇要不摔不泡水是用不坏滴。

二冲引擎尽量少倒装,更何况三叶并不是稳定好搞的引擎。依顺畅度排序为正、斜、侧、倒装方式。

J3配置25级二冲级动力稍嫌过小抗风性较差, ...

谢谢!回答得非常详细,实在是感激不尽!
不过我的T9 ASSAN2.4G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失控过!曾经服役油直、油固、电直、电固。
没升级到2.4G的时候用PCM上油直,接收晶体震松了失控了,升级后一直没出现过什么问题!

还有一点不明白的,为什么很多人都推荐油机接收电用镍镉或镍氢电池稳定度会较好
为什么不用锂电+BEC呢?

网友:
很难理解为啥这么多朋友放着前人简单而且可靠的成功经验不用,非要花大把绕着弯子的钱用锂电+BEC

网友:
锂电+BEC也不是都不能用,关键看什么牌子.什么规格.

网友:
头重不是问题,这个飞机本来重心就要靠前些的,如果按常规的空油箱30%定重心那就死定了。25级的动力够了,但倒装很危险,最理想的还是侧装,机身可以割掉一点,而且侧装排气向下,飞行后机身也比较干净,用胶管延长一下排气,飞后就机身下有一点废油。

网友:
飛這機就是要裝四冲,我裝的 SAITO 40 就覺得很好,特別喜歡低空慢速通場,那四冲的聲音就享受了,其實速度不是問題,飛像真很少全油飛,我190CC 油箱就可飛20分鐘左右!

楼主:
今晚把电池和接收机装到后面去了,空油箱的情况下,重心刚好是说明书上的6.5CM!~

头罩已经开了,让它倒装吧!~如果发动机实在不稳定再考虑侧装!~

还有,不知道哪里可以买到这J3的 头罩!~

网友B:
引用 网友C:
322744锂电+BEC也不是都不能用,关键看什么牌子.什么规格.

八千兄,照片里的2.4G的接收机天线要垂直成90度,图里的是180度,小心会失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八千兄,照片里的2.4G的接收机天线要垂直成90度,图里的是180度,小心会失控的。

90度兼顾垂直极化和水平极化两种方式,是很安全的的办法.水平放置主要考虑控的天线是歪着放的.吊机的时候虽然极化方式不一样,但那毕竟距离近.另外,这个是S的,摔了与我无干

楼主:
2.4G还要求天线这么严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