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到了 邀请各位专家会诊一台450的疑难杂症!!

楼主(2010-03-11):
各位专家晚上好。
咳咳~~~~,直接进入主题,本人今日帮一新手装机。机器 YT450GF  JR DXS7M美国手   65MG 401  9257 !
机械装完,装电子,电子装完一顿鼓捣,中点,十字盘水平,曲线,一切顺利!
完事后,在楼下起飞时候发现飞机行为古怪(在地上左蹦右跳)不敢起飞,于是把大桨下掉(以为是大桨没配平引起的震动)飞机拿在手上,推油门,无震动。
却发现在油门在中点位置时,舵机严重抖舵,重申:非常非常严重,可以说是在跳舞,起初怀疑是接收机干扰,把接收机装远了点,中点油门不
抖了,但是在百分之70油门处开始抖舵。现象和之前一样,伴随间歇性的瞬间型油门咳嗽,表现为:正常转动,突然小小卡住一下(听声音辨别的)
转速没有明显下降,在这个卡住的一瞬间,舵机开始跳舞。然后立即回复正常,5-7秒钟后在卡一下 舵机开始跳舞,在恢复正常。周而复始。于是宣告首飞失败。病情表述完毕。
现在请教各位专家,具体可能应该也许是哪出了问题~~~~
本人估计:1电调输出有问题(测试的时候用的是一块未充满,单片4.05伏的电池2.静电干扰!。3电调进角没设置过,(这个不会设置)。有无可能?

网友:
电调进角--跟舵机没关系的!  舵机乱动一般接收机问题多些!  换控 或接收机 测试下

楼主:
一回复回3次 沙发的朋友真热情 朋友的DSX7是刚买的 小日本的人虽然是个渣渣,但是产品俺还是比较相信的 应该不是控的问题!

网友:
本大夫来也!!

嗯!!听完你的病情诉说。咳咳……以本大夫纵横医界多年的经验。这样的诉说是不够全面的。嗯…我建议你亲自到本院预约。挂个特殊专家号!到时一切杂症将迎韧而解!预约电话:1233211234567。本大夫姓四,名五零。

网友:
是不是球头扣太紧勒??

网友:
舵机在无负载状态下会抖吗?你用手轻轻给舵机加负载,会抖吗?

网友:
为什么回复都是那么多次?
我来测试下!

楼主:
有无名医啊?

网友:
我以前用 国产飞行者T810出现过和LZ一样的 问题 最后找到原因是遥控器电池太弱 。

网友:
静电干扰, 请换一根其他牌子的皮带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估计:1电调输出有问题(测试的时候用的是一块未充满,单片4.05伏的电池)

明显是电压问题,一般舵机的工作电压在5V左右,1节电池的电压已经很低了,而且还得经过电调的降压,不跳舵才怪~
老老实实地用三节锂电来试机吧~

网友:
单独用个ubec或者换个电调

网友:
是用一1节电池试机

楼主:
搞错没有啊 楼上几位兄弟 我说“单片”4.05  没说是1S电池啊。。问题已经解决 十字盘虚位引起震动导致接收干扰抖舵,给后面的兄弟做个参考。。
PS:我都帮人装机   可能用个1S电池去试机吗??

网友:
楼主的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一模友炸机后,出现这种状况。当时帮他换电调。换电池,换马达,换接收都试过了,都还是没根除。最后发现时其中的一个十字盘舵机65MG有干扰造成的。换掉那舵机后,问题解决。如其他模友遇到类似的问题是否同样可以试试。深夜会诊免收口水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