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强磁体对电机的影响

楼主(2010-03-11):
更换强磁体对无刷电机有什麽影响呢?忘公式了!
电压及负载相同时,换更强永磁体对转速及扭矩有何影响?
电压及负载相同时,换更强永磁体对电流有何影响?
电流及负载相同,换更强永磁体时电压有何变化?

网友:
F~I*B 同样电流下强磁铁的电机扭矩更大。 当然等效电阻(不是内阻)也变大了。

网友:
学习一下,我的有刷也想换强磁。

网友:
昨天到实验室借磁强计测了下,无刷转子最大磁化强度4200高斯左右,但磁化不均匀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换强磁体对无刷电机有什麽影响呢?忘公式了!
电压及负载相同时,换更强永磁体对转速及扭矩有何影响?
电压及负载相同时,换更强永磁体对电流有何影响?
电流及负载相同,换更强永磁体时电压有何变化?

1:扭矩变大、空载转速变小
2:电流变小。
3:可以减小工作电压。

楼主:
是否可以认为:电压及负载相同时,换更强永磁体能够增加电机功率,同时耗电量也加大???

网友A:
电流变大,扭矩变大,功率变大,转速变小,发热很厉害,电刷受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变大,扭矩变大,功率变大,转速变小,发热很厉害,电刷受不了!

楼主问的是无刷电机在电压和负载不变的情况下电流的变化,何来“电刷受不了”?我们知道换强磁前,电机转速高、电流小,那是在空载的情况下,只要加上额定负载,转速马上掉了很多,工作电流迅速加大,电机很快爆热。换强磁后,电机的转速虽会变慢、但扭矩会加大,带负载时掉转少,也即带负荷能力比换强磁前增强,因为掉转少、磁感应强度又高,线圈的感抗就会增大,感抗增大后电流跟着减小,电流小温度降低。总之换强磁后,电机效率和功率增加,相同的电压可以带动更大的负荷,或者带动相同的负荷可以用低点的电压。

楼主:
是否可以认为:换更强磁体后,同样的电池同样航速,能运行更长时间???
      我现在实际问题:是 :450的电机,换更强磁体后,转速激增。以前飞7-8分钟,
            现在飞3分多电池就过放了。还不能确定是电机或电调的问题,正在查找。

楼主:
是这样的

网友:
更换强磁体后,电机转速降低,扭矩增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否可以认为:换更强磁体后,同样的电池同样航速,能运行更长时间???
      我现在实际问题:是 :450的电机,换更强磁体后,转速激增。以前飞7-8分钟,
            现在飞3分多电池就过放了。还不能确定是电机 ...

1:   确定磁极数与原来一样且排列正确。
2:是否有匝间短路。
3:电池老化。
4:电调不良。
      重点检查1、2项。另外问一下是否重绕过线圈?线加粗了或圈数少了也会引起电流加大、转速加快、温度增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确定磁极数与原来一样且排列正确。
2:是否有匝间短路。
3:电池老化。
4:电调不良。
      重点检查1、2项。另外问一下是否重绕过线圈?线加粗了或圈数少了也会引起电流加大、转速加快、温度增高。

转数激增的同时拉力估计增大了一倍。1、2、3项已排除,换个转子就无上述现象了。茫然中?!

网友:
可能还是磁铁排列的问题,例如:12条磁铁正常排列是 SNSNSNSNSNSN  即12P,还有一种排法是 SSNNSSNNSSNN ,这种排法实际相当于6P.如果是这样,转速将提高一倍。LZ可根据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原理,用小磁铁确定磁铁排列情况,看是否如此。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磁隙太大转速也会加快。

楼主:
需要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