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接电,三个舵机都是向上的!不是水平!对吗?谢!

楼主(2010-03-11):
我的螺距曲线是24%35%45%51%57%,遥控油门在最低点时,第一点没调在0%时三个舵机都是水平的,当把第一点曲线调到24%后,油门在最低,三个舵机都有向上25度左右角度,这样正确吗?还是油门在50%时三个舵机才是水平的,如果油门在50%,三个舵机水平的话吗,我第一点曲线要调到50%,第五点到100%都没有9度呀!求教了~!

网友A:
是油门在50%时三个舵机才是水平的、并且螺距是0
到100%不够9度 那就得调节连杆了
油门杆最低点螺距要-2度,新手练悬停还无所谓,高空时候要应对上升气流,免得不能降低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油门在50%时三个舵机才是水平的、并且螺距是0
到100%不够9度 那就得调节连杆了
油门杆最低点螺距要-2度,新手练悬停还无所谓,高空时候要应对上升气流,免得不能降低高度。

油门杆最低点,螺距-2度,螺距曲线第一点是百分之多少,或者在第五点100%油门螺距9度,曲线是百分之多少呀?
连杆是调连接舵机的连杆?还是要调连接桨夹的连杆?谢谢!

网友:
不一定3个都是完全100%水平的。

楼主:
我现在油门最低时,螺距曲线第一点0%水平,如果要把螺距调到-2度,得要把曲线第一点调到25%,这时三个舵机都同时向上了25度左右,如果油门推到50%舵机倾的角度更大!

网友:
舵臂都拆下来 转转不就好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油门最低时,螺距曲线第一点0%水平,如果要把螺距调到-2度,得要把曲线第一点调到25%,这时三个舵机都同时向上了25度左右,如果油门推到50%舵机倾的角度更大!

把拉杆加长,舵机臂一起下移!
不是有清风的教程吗?
油门50%时把舵机臂水平,然后就是调节拉杆的事了!

网友:
没想清楚为什么LZ的舵机臂上移时螺距变负!
不是一起上推时螺距变大么????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学习了:loveliness:

楼主:
向上是变大,可是我水平时比-2还要小!,现在这样的情况要调那个连杆,是桨夹上的连杆还是,连舵机的连杆,谢谢!

网友:
差不多的问题,我的昨天都调了,主要是舵机上的那个拉杆需要伸长,桨夹上的连杆越长桨距越小,而且改动十分明显,你自己试试吧!

可以加长舵机拉杆或者减短桨夹拉杆,个人觉得是这样,我也是这么做的!

网友:
跟着学习~~~我一般是调整桨夹上的连杆~
也有个问题~舵机上的连杆在斜盘最初调整好以后是不是最好不要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