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节大齿盘和马达齿的间隙呀

楼主(2010-03-11):
我是用一张a4纸放两赤之间,然后把马达靠紧,可是总是感觉有些紧了,马达热的厉害,飞机还抖的厉害.请求帮助

网友:
把大齿盘转转,找到一个和小齿轮啮合最紧的地方放一张A4纸,而不是随便找一个地方放A4纸,因为大齿盘加工不好,同心度不好,所以要这样子做的。完了后,转转大齿盘,按住电机,保证每个地方大齿盘都能左右稍微动一动就好了。其实转一转大齿盘也能感觉出来松紧,紧了就卡的转不了几圈,太松了声音就不对容易扫齿,刚刚好的就是转的圈数比较多,声音又很好的那种感觉。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非常感谢 我晚上试一试

楼主:
我按照BA的方法重新调整了下,现在问题基本解决了,非常感谢BlueArrow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按照BA的方法重新调整了下,现在问题基本解决了,非常感谢BlueArrow

解决了就好,祝爽飞~~

网友:
果然经典,很详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