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600D一点建议

楼主(2010-03-11):
X600-D电机安装座在上很有弊端,一落地就会撞击磁钢导致脱落,严重点电机轴也碰歪,望厂家改进电机安装方式或增加电机防撞保护装置。

网友A:
我的x600d 比较强烈自旋,感觉主要问题是园碳杆上固定电机 定位的螺丝孔角度有偏差
导致电机安装出来不垂直 其实还不如用方杆 这样容易装配些

楼主:
自旋现象明显,改变配重或高度变化都使自旋改变。 要一直向自旋相反方向打舵纠正,微调虽然起作用但无法长时间保持稳定,且机体反方向运动反应迟缓,类似直机锁尾不良。

网友:
x600是不是mk的程序。

网友:
凭良心说,X600D的横滚和俯仰平衡性能和稳定性还可以。自己细心点、勤快点,或者干脆DIY,即使麻烦也能克服电机杆的问题。但方向的稳定性和操控性确实太差了,也是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
1、方向陀螺的温漂影响严重。起飞后,方向偏左且向左漂移,前半时段得不断地向右修正方向微调来抵消左漂,后半时段又得向右修正方向微调抵消右漂。更换电池后,得将方向微调复位,否则向机头右偏和右漂。再次飞行中又得重复上述过程。
2、方向操控性太差。改变机头方向后,方向摇杆回中,机头随即自行返回原来的指向,好像内部有个指南针,强制性地将机头保持在起飞时的指向。由此,极易错舵,很不爽。
跟厂商联系过,答复是:需改变操作手法来适应这种飞行器的特性,近期会推出新版本的整机,已售出的老版JJ会发布改善温漂的升级固件,但如果不解决方向操控的缺 陷,还是存在大问题。
希望厂商完善老版本的JJ硬件和软件,克服上述两个重大缺 陷。

网友:
尾巴的确是个大问题,飞习惯了电直对这个尾巴的确很不适应.有时候会突然自旋让人措手不及.

网友:
這機的自主平衡要在初次化時把機放則點,等機初次化完了才飛會比較平穩些,否則你放平自斂後飛時會則向一邊

网友:
一般市面上mk板子也没这麽难用

网友:
1、方向陀螺的温漂影响严重。起飞后,方向偏左且向左漂移,前半时段得不断地向右修正方向微调来抵消左漂,后半时段又得向右修正方向微调抵消右漂。更换电池后,得将方向微调复位,否则向机头右偏和右漂。再次飞行中又得重复上述过程。
2、方向操控性太差。改变机头方向后,方向摇杆回中,机头随即自行返回原来的指向,好像内部有个指南针,强制性地将机头保持在起飞时的指向。由此,极易错舵,很不爽。
------------------------------------------------------------------------------------------------------------------------
1,起飞之前陀螺,传感器都校准。
2,mk的板子有个航向保持功能,打开之后就可以像直机一样飞了。不知道你这个情况是不是没开航向保持,有稳定作用。  如若不是。x600也就那么着,仿都仿不好

网友:
航向保持 ? 如何使用?

网友:
保持航向要有罗盘的配合 不然实现不了

网友:
x600,是不可能给你带电子指南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x600d 比较强烈自旋,感觉主要问题是园碳杆上固定电机 定位的螺丝孔角度有偏差
导致电机安装出来不垂直 其实还不如用方杆 这样容易装配些

今天换过碳杆和电机,发现电机不垂直,但其它三个还可以,也许只是个别配件加工问题。

网友:
我的改进
不改的话发现 x600 固定的碳杆 在手里加点马力测试时有颤抖现象,靠上紧螺丝没有改善效果。

网友:
楼上的改进不错

网友(2010-04-12):
 楼上确实改的很好,值得借鉴!

网友:
不知道可不可以把电机杆反着上,让螺旋桨朝下,电机朝上,然后再把电机线反着接,让螺旋桨反转,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