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拍图片,什么机型性价比最高?

楼主(2010-03-11):
请问师傅们
不知道有没有这种相机:可以在地面上设置好自动拍照的时间间隔,之后该相机就一直地拍下去,一直拍到内存满了为止(单反除外,毕竟太重了)
不知道市面上有没有可以遥控快门的卡片相机??

网友A:
你说的两种都有,前者我朋友在用着

网友B:
有些相机有这功能,自己改造一下快门就行了引线出来接电路或遥控,还有用舵机改的机械循环定时快门开关不用改相机也可以。

网友C:
卡西欧的卡片机可以,只要按住快门,拍到储存卡满为止。不过只能拍200万像素的照片。速度为每秒3-5张左右。

网友D:
呵呵,估计快门也就是一个开关吧!~那只要在快门那里接个线出来,然后用舵机来控制他的闭合,那不是想什么时候拍个就拍个 了!~!~最好是和视频联动的,然后看到好的角度、高度和景色,那就拍他一张!~!~

网友E:
对焦怎么办?

网友F:
做个脉冲电路就行了,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G:
原帖由
liufei0079
于 2010-3-12 00:23 发表
对焦怎么办?
最理想的就是找到镜头的超焦距。就是最近距离到无穷远的那个焦上,因为一般的小DC都是变焦镜头。

楼主:
2楼和9楼的朋友,可以具体说是哪个型号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