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G6入手三天-请教

楼主(2010-03-11):
前几天发过贴子“想买个4G6入门”,大家是认为不可行的多,鼓励的少。现在4G6入手三天,溜了两天地板,桨砍在地上墙上几十次,好在每次都收油及时,没有重大损失,当然桨头损坏是难免的,被我用透明胶粘起来也。现在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 按说明书上说的,提起副翼看飞机的平衡,但总是尾重,而电池已经是推到头。这样是不是要在机头加配重,让他平衡?
2. 调拉杆的长度要把拉杆拆下来吗?拉杆怎么从球头上拆下来,硬拔吗
3. 如何看倾斜盘是否水平?太小,用眼看看不出来

控一入手就被我改成美国手了,日本手听名字就让人不爽

网友:
第1点..要另他平衡可以 通过移动飞机里面的电子元件位置找平!!\
第2点  拆球头 用手硬拉出来可以不过你手肯定很痛!航模工具有一样宝贝 叫 球头钳!!可以解决你的手部痛楚!
第3点  小JJ看斜盘是很难看的 可以自己DIY工具看!不过其实自己看上去大概平就行了!最主要还是要实飞调整! 把飞机推油门起来以后!水平悬停然后不打任何舵!看飞机向那边侧过去!如果大侧就调杆长度!!小侧就适当用控的 SUB 微调一项 调整 斜盘角度!! 一直调整到推油门没外力作用下飞机是悬停是最好! 你的控是2801吧?应该有微调功能!!以前2801有BUG 在这个功能上面!不过不知道现在的怎么样! !

网友:
LZ 我的也是4G6目前还没飞起来,这JJ 因为零件小,所以强度上不行,你可以检查一下 尾传动连接主齿轮的 那个齿轮有没有扫齿,我的已经扫了两个了,只要有嗤的一声 ,肯定扫了。
1。尾重 这情况我也是,也不清楚为什么,可能和连接支架的尾翼位置有关 尽量往前推一点,不过推的太紧,当飞机落下的时候 容易伤支架,我的就是推的紧了 断了支架,不过还能用。
2。还有一些问题关于这JJ的,十字盘的连接杆也有很多不一样长的,我把他们都拆下来,重新修了长短,然后又调节的舵机归零,比以前好多了。
3。十字盘 看水平 从侧面看十字盘 是不是和尾杆一条线,从JJ后面看十字盘 是不是也一条线 用微调一下,或者把控设置里的 STEP 里的 数值该成 3 或4 可以调的更细点,不过尽管这样调 JJ 也不会很稳,目前没办法。

网友A:
垃圾产品!

网友:
LZ再刻苦模拟还是睡觉

既然入手就要飞好它吧。
说说有什么进展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垃圾产品!
鄙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