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单级冲压蒸汽轮机(有叶轮的内部结构照片)

楼主(2010-03-11):
能上到上万转,但就是噪音很大,楼下很远都能听见,后来带了一个小发电机,发到80多伏

网友:
我操,抵你死,太有才了

网友:
请多上几张图

网友:
兄台你真猛!

网友:
貌似是硬盘的外壳

网友A:
楼主,你要是把硬盘盖扣上,放电脑里读盘得老快了!

网友:
动手能力不是一般

网友:
瓦特要是看到还不吐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要是把硬盘盖扣上,放电脑里读盘得老快了!

这个比较搞。

网友:
楼主能说说右边那5个小圆筒是做什么用的吗?

网友:
不错,加分。来点详细的资料。

网友:
硬盘改的?

网友:
这个如果在盘片上贴个砂纸可是不错的高速打磨利器

网友:
请问主蒸汽压力多少?
貌似lz的参数比较高
有可能给看看 锅炉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是得搞个转速控制
电厂的汽轮机防飞车的装置很多
电子超速  机械超速
这个也确实该来个

网友:
高压锅的汽吧

网友:
很像飞机发动机的声音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做的这个类似你说的 ,只是利用原硬盘电机的外转子部分的平整度和同心度来加持切割片。不过只能用于修磨转头出刀口,不能用于切料和粗磨。

楼主:
硬盘改的,蒸汽源大家都可能想不到,只是一个蒸汽熨斗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

不过空载时要注意安全,过去电站的大事故都是空载飞车造成的,转速高到一定程度,材料承受的离心力很大,有可能碎裂。
因为蒸汽压力不是很高,盘片也是金属的,所以不用担心空载飞车的问题

网友:
传说中的飞碟

楼主:
这是自己做的另一个单级冲压蒸汽轮机,正面可以看见喷嘴

楼主:
背面可以看见改装的发电机

网友D:
效率太低了

楼主:
这就是临时的蒸汽源,估计有1-2个压吧,没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效率太低了
做着玩的,毕竟是蒸汽时代的东西,谈不上多高的效率,只是有蒸汽源的地方可以用来废汽利用

网友:
w转硬盘

网友:
闭眼听声音好爽啊

网友:
就是特斯拉的无叶涡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