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不明白,滑翔机为什么要配重?不是越轻越好吗?

楼主(2010-03-11):
我手里有个老款滑翔机,原配是550有刷电机,镍氢电池,现在换成无刷和锂电结果头轻的要命,想延长机头,但是我看了一些无动力滑翔机,本身也需要配重,为什么?加长机头吧接受系统放到前头不就行了么?
配重了是为了提高速度吗?

网友:
找重心啊   延长机头气动布局就变化了

网友:
轻当然是好事,但你来个头轻试试?平衡的重心比飞机全重来的更重要!
550和镍电的重量是相当可怕的,你可以在机头部位绑几个5号电池

楼主:
大内高手说的对,550电机确实太重了。

确实重的要命,要配两个大钳子加上才行。要命。
也许这样穿越性能才好吧?
我想问大家这个滑翔机我配重好还是延长机头好?

网友:
什么飞机,没图?

网友:
to2楼,延长机头,对启动布局影响不大,只要下拉角与又拉角稍调整即可,更多的是影响外观。
to3楼,轻就是好事这说法。仅适合很少部分机种。例如室内机、微型机。
并不建议延长机头,因为看不到飞机,不知道是什么工艺的,手工一般的话,延长机头很折腾。建议考虑配重。重心大概就是离机翼前缘20~30%左右,可以多尝试几个点以合适场地及风速。

网友A:
滑翔机气动布局设计的原则之一就是机头的长度应该是机身总长度的20-25%左右,机身总长度应该是翼展的50-55%。这除了因为重心位置的原因,还与首力臂与尾力臂的长短对模型的俯仰安定性的影响有关。这也是为什么不能简单的通过加大机头长度来保持重心位置。重心位置对于滑翔机来说在翼弦长度的25-40%之间都可以稳定飞行,但对于初学者来说重心越靠前,模型飞行越安定,出现失速的几率越小。这还取决于机翼和水平尾翼的安装角差。安装角差越大,能够维持平飞的重心就越偏前,反之重心后移越多。另外,还有一个设计原则,就是模型本身的质量分布越靠近重心,其俯仰机动性就越好,同样结构的情况下,首尾力臂受力状况越轻。换句话说就是同样的结构强度,同样的重量,质量分布越靠近重心周围,模型的自身强度就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滑翔机气动布局设计的原则之一就是机头的长度应该是机身总长度的20-25%左右,机身总长度应该是翼展的50-55%。这除了因为重心位置的原因,还有首力臂与尾力臂的长短对模型的俯仰安定性的影响有关。这也是为什么不能简 ...

好
说得很到位.言简意赅 已从整体的角度考虑布局关系. 这是经典的设计原则.~首部 尾部 翼梢能轻则轻.是全机稳定性 适控性的重要指标.也是制作 调整模型时的着力考量点.

网友:
 多谢9楼的夸奖和肯定~看来理论知识是大多数新下水的同好的短板呢……如果能对大家有所帮助,多说几句倒也无妨!

网友:
好帖,不客气的收藏了

网友B:
山破机是需要一定重量的,只要有上升气流,不怕飞不起来,以前还听九老版说撒尿都能吹到脸上…哇嘎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山破机是需要一定重量的,只要有上升气流,不怕飞不起来,以前还听九老版说撒尿都能吹到脸上…哇嘎嘎…
这两天在youtube上看到很多老外用2米的入门机飞山坡的视频。其实,除了专门设计的山坡机,普通的入门2米也不是一定不能飞。风和日丽的情况下,山坡微弱的上升气流正好可以让这类所谓的飘飘机(Floater)翩翩起舞,悠哉游哉,非常赏心悦目。当然,入门2米机,尤其是商品套材多数采用平底翼型,穿越性差,速度小,阻力大,在大风天是不适合做山坡飞行的。假如构造允许,在翼梁附近加上配重,增大翼载荷,提高飞行速度,2米机能够适应4级风以下的气象条件。

网友:
改装飞机嘛,加个**更好调......更刺激呢!

网友C:
即使是竞技高级滑翔机,在比赛或者做翱翔远距离飞行的时候也需要视天气情况加装配重,在机舱内有专用水箱装载配重用水。这其中除了有重心调整的需要,另一重要原因是提高滑翔机穿越性。在强对流天气中,自身重量增加有利于提高对抗乱流的能力,也利于对抗顶头风更快的抵达下一股上升气流盘升。对于模型滑翔机来说,山坡滑翔机就需要视现场风速大小来决定是否需要给滑翔机加压舱配重。而对于热气流翱翔飞机来说,100米以下低空热气流强度低,上升率小,飞机最好还是能尽量减轻飞行重量以减小下沉率。另外提一句,飞机飞行重量的增减,不影响飞机的滑翔比。

网友D(2010-04-15):
飞机飞行重量的增减,不影响飞机的滑翔比,影响的只是飞行速度

网友:
回复 网友D:

偷偷的学习高手的经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八楼说得对,又学到了一些航模知识。

网友:
技术贴一定要顶起

楼主(2022-03-04):
谢谢大家,明白了,买了一个山坡复合材的滑翔机,比较重,2100克空机,适合大风天飞。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明白了,买了一个山坡复合材的滑翔机,比较重,2100克空机,适合大风天飞。

这都2022年了,你才明白过来?

网友:
啊这……美国总统都换过几任啦,J20都成军啦,航母都要第三艘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即使是竞技高级滑翔机,在比赛或者做翱翔远距离飞行的时候也需要视天气情况加装配重,在机舱内有专用水箱装 ...

高手,分析的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飞机飞行重量的增减,不影响飞机的滑翔比,影响的只是飞行速度

影响留空时间

网友:
配重是效果最差却最好实施的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都2022年了,你才明白过来?

反应比较迟钝,也不算晚。

网友:
好帖不能沉啊,这都十几年过去了,咱再来评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