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KT机的问题

楼主(2010-03-11):
学习了很多高手的做机过程,终于自己也搞了几个飞机,前后一共买了2个电机4块电池3个舵机,可以看出失败率有多高的哦!
呵呵,还是那句话,在炸鸡中进步,
第一个鸡鸡,重心不合,直接炸鸡!
第二个,做工不合,炸鸡,
第三个,KT版质量太差,一个俯冲拉升翅膀断了。。。
第四个,KT版质量太好,重量他、超标。。。。

不过问题就在这第四个上面,现在鸡鸡的重量已经飚到了600G,比较的恐怖吧,全油门可以吊机,电池也会变的太兴奋。叫个不停,三个灯全红!有没有什么办法,处理这样的问题呢?是不是就因为KT版的重量太大的原因呢!现在第四个飞应该是可以的!但和以前抓手上就可以飞的应该还是有差别的!以前感觉动力很强,是不是电机有问题的,以前用的是AX的KV1000的,问题大大,请问各位高手,你们减少飞机重量是从什么上面入手的呢?

下面报下以前的数据!
电机1   AX-2312N    KV1000无刷电机                    重量57
电机2   新西达2212 KV1400无刷马达                    重量48克

电池-1500mAh 11.1V 20C                重量:110克
       -1.1V 1800mAh 20C                  重量:150g
      -11.1V 1800mAh 15C                 重量:135g

辉盛9G蓝壳舵机    * 3 个                   重量9*3g
新西达30A无刷电调 XXD 无刷1个    重量不详

楼主:
强调下,感觉还是重量问题
600g

网友:
飞机加强很重要,要做到既有强度又不超重,这里面就要多支心思了。什么碳杆、玻纤胶带、轻木等等自己想办法啦!现在用EPP材料做飞机还可以做得更轻!
电池嘛,建议选择1000MAH、20C的,那估计又可以轻个30克左右了。
其它的大家补充!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确实啊,这个重量太难搞了,要是不在空中那就好搞多了!

网友:
KT连直板的机翼都能飞 还怕什么做不来 做个小一点 轻一点 重心调好 怎么做都能飞 建议试飞用手抛 这样比起地面起飞出了状况多几秒的挽救 还有KT用封口胶粘一下 韧性很好

网友:
现在我做的KT机都做小的 用料少 呵呵 翼展都在60左右 用2208 1800K V  7.4V的电池 浆就用8060损坏降尖的 把尖的部分剪掉 继续使用 照样爽飞V

网友:
600g,够沉的

网友:
恭喜你打破了500G的本坛纪录!

楼主:
呵呵,今天有做了一个!
机身100G
换了个KT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