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九赢一段时间了。有感而发。玩九赢和想 玩九赢的看看。

楼主(2010-03-11):
九赢(音译)有多少缺 陷?让我来说下吧:
  一、遥控器做工非常粗糙,功能非常简单,连最基本的正反通道切换开关都没有。
  二、设计充电畸形化。必须得开遥控器才能充电,就怕遥控器不坏一样。而且2.4g一直开,对人体辐射很大。
  三、充电时间非常久。基本上玩一次遥控器充电要40分钟以上。无非是让人买另外的充电器电池。增加飞行成本而已。
  四、电池插口设计非常陷阱。插遥控器充电,是电池头先进的。插飞机上是尾巴先进去的,无非就是让人搞混,万一插反,飞机电路板就烧掉了。论坛上已经有人出现过这种情况。又得花钱买了。
  五、一体化电路板,只要坏一个小东西,就得买整个电路板。连接收机都连在一起,根本不能用其他接收机代替。
  六、尾电机简直就是垃圾,连玩具飞机的尾电机都不如,换成玩具电机的,根本就不会出现经常烧电机的情况。买原装电机还恼火,居然要和尾杆一起买。
  七、舵机精度非常差,行程非常小,和开关舵机差不多。
  八、旋翼头简直就是垃圾,虚位大的无语,根本无法精准控制。
  九、飞行姿态属于先天性畸形,居然一边高一边低。只能往右转弯,往左副翼转弯根本无法进行。生动的说法就是,两条腿,左脚是软而且很短,右脚很长,而且很硬,不能弯曲。这样转弯,能顺畅的往另外一边转么?
   十、一句话。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但是就九赢这种三流产品,为何一部要将近500元?
一个塑料脚架20多,一个玩具差不多的控将近200. 这么容易坏,精度这么差,飞行还存在先天性畸形的机子。居然要500?抢钱啊?
   因此我的结论是,买九赢的就是sb,我买了,因此我承认我是sb。

网友:
谢谢LZ分享!前排推荐朋友买他的210,后来上论坛一看,发现这么多电路板出问题的.....最后还是让他买华XX的好了..........

虽然有人说电路板问题是"新手的问题"但是华XX却没有人说有问题...

网友:
不错啊,心得很多,有没有关于环奇的心得? 我比较关心这个

网友:
最赞同楼主的的第四点,九阴电池的那个插口明显就不好,很容易造成相互两极之间短路,竟然还去申请什么专利,还不是把手机安装电池的方式用在了航模上,这样就变成了九阴的专利。

网友:
只能往右转弯,往左副翼转弯根本无法进行。生动的说法就是,两条腿,左脚是软而且很短,右脚很长,而且很硬,不能弯曲。这样转弯,能顺畅的往另外一边转么?
这句话不同意,我玩的很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九赢(音译)有多少缺 陷?让我来说下吧:
  一、遥控器做工非常粗糙,功能非常简单,连最基本的正反通道切换开关都没有。
  二、设计充电畸形化。必须得开遥控器才能充电,就怕遥控器不坏一样。而且2.4g一直开,对 ...

说的不确切。
遥控器做工并没有非常粗糙,功能确实是简单,确实没有正反通道,但是很奇怪九鹰从1月8号正式开卖,为什么就你LZ一个人抱怨没有正反通道?
楼主的控在充电的时候是不是绑在头上(人体的首级),控你说有信号有辐射,我绝对承认,但是会不会有人体造成危害,需要鉴定,还有你是不是绑在自己头上充电的,否则的话可以保持一定距离。再说现在可以说人人有手机,难道大家平常都不带身上?难道没有辐射?还是平常都是关 机,要打电话了才开?再说了你飞机现在不飞了要是忘记把电池拿出会如何,开关的作用就是切断电源。
充电确实要30-40分钟,尤其飞的飞不动了之后,但是你知道这么小的电池理论充电电流是200毫安,我用300的充,因为我 最小就是300,大概要半个小时,小电流充电好处是相对延长电池寿命。
插错电池的都是没看说明书的,你承认么。
一体化的电路板目的的减轻飞机重量,试想一个才28g的飞机,你想他用多少g的独立接受。电路板上坏一个东西,可以送厂维修。当然了有钱的买个飞机,插烧了再买一架也不是没有。
尾马达的质量确实不好,这个属实/
所谓的舵机行程小,这个本身就是室内机,要多大的行程,难道要像450一样?精度差?小齿轮转动一格都能分辨叫差?我有几个飞450的朋友,他们都没说舵机精度差,
旋翼头虚位,在哪?平衡杆和主轴组那确实有,想小的可以自己垫垫片。
天啊,单桨飞机的飞行姿势天生就是有高低,只是有的种类的飞机明显,大的不明显是多方面原因,机身和旋翼比重和尾桨高低等都有关系。往左副翼转弯根本无法进行。下面有朋友说无问题
最后总结下,楼主你买之前干什么去了,没打清楚吗?你这么看不爽260可以把他砸了。何必放家里若你生气,

楼主:
楼上这位 100%是九鹰的托。凡是我说九鹰不好,这位 忠实的托就站出来了。

正反开关的问题,很多人都遇到过,我说出来,不代表就我一个人才存在这个问题。你去看看其他贴的回复就知道了。

这里凡是你回复的很多问题,都是在掩盖,说什么虚位大就自己垫塑料片,充电时间久是为了保护电池,什么绑在自己身上充电。要砸260之类。

我看楼主已经赚的满满了吧。要不我整理下论坛对九鹰有意见的帖子?让我继续把九鹰这个牌子砸下去?

网友:
别的不太认同,但遥控——确实——太垃圾啦!!!

还有,solo挺经典的,结果出了个260,别的不谈——就一点:太丑!

让人失望!

华科才抢钱呢!——我是等着260,等来个……唉~~~~最后没哲,咬咬牙,买了cb100——好东西啊!贵啊!1/3的神舟电脑了,这玩具也太贵了!

网友A:
**飞行姿态属于先天性畸形,居然一边高一边低**——好想单桨都有点,越小越明显!尾电机有侧风,要主桨平衡——真直升机也这样~~~~建议看看Black Hawk Down~~~~ ——不过它尾桨是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行姿态属于先天性畸形,居然一边高一边低**——好想单桨都有点,越小越明显!尾电机有侧风,要主桨平衡——真直升机也这样~~~~建议看看Black Hawk Down~~~~ ——不过它尾桨是斜的~~~~~~~

把尾桨斜着装能否纠正飞行姿态?悬停时斜着身子太丑 ,就象一个人站没个站相!

网友:
先前买了210的,飞了还好,不过昨天高空坠机,摔断恶劣起落架,要拔出带修理的时候,把另一头连接机座的插杆折断了,一半留在里主机座的插孔里,唉,主机座也得换了。看了不少关于九鹰的评论,原本进阶的260暂时搁置,今天入了CB100,还没到手,不知飞起来感觉如何了?!

网友:
平心而论,CB100比九阴那个强很多

网友:
拿到CB100,看了真机,才知道两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无论从机子还是遥控,不是那么个2,3百块钱的差距了,不过总归要感觉一下不同品牌的操控,性能,也没有什么后悔的,不过还是强烈建议九鹰降价。

网友B:
看了LZ的帖子,在这里我也想说几句心里话。。。。。。。。。
  第一个问题:九鹰的小飞机配小遥控,设计上确实简单了点,但并不粗糙,而且左右手切换非常简单,只需拧下固定天线的2个螺丝,很实用。LZ跟我的操作方式是一样的,看尾不看头的,没有通道正反向功能的确影响了某一些人,不过个人认为可以原谅,谁让咱当时练习飞机的时候没有按照常规的方式练习!!
  第二个问题:我个人也感觉在遥控器上充电的确不方便,还是用外充比较好
  第三个问题:LZ如果感觉在控上充电慢,完全可以买个外置的充电器来解决这个问题,一次充2块电池,也快,没必要抱怨啊!
  第四个问题:九鹰260近1个月的版本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电池和电池架有了新的设计,电池上原来的2个细的卡槽现在改成了一个细槽和一个宽槽,插反电池的话是绝对插不进去的,厂家确实也感觉到了是设计上的缺 陷,积极改进,据内部消息,目前的5合1很快就会成为4合1了,因为独立舵机的260也很快就会问世,这个改进也是为了改进飞机的稳定性。
  第五个问题:接收器是这个飞机的精华部分,为了尽可能的减少飞机的重量,采用的是5合1的设计,把舵机都设计进来了,这也是玩了这么长时间第一次见到的设计,很独特!也很有效,LZ说的这个问题,九鹰工厂也早就已经在自行研发独立舵机的设计了,相信很快就会有新的产品问世。
  第六个问题:所谓烧电机的问题,我觉得厂家也有点委屈,凭我对这个飞机几个月的飞行,烧电机的可能性几乎没有,我炸坏过2个电机,都是摔了以后炸掉的,每次炸的时候都是尾电机的轴垂直摔在墙上造成的,到目前还没有一个模友反映说飞的好好的突然尾电机烧毁失控的例子!!有个小窍门告诉大伙,买到飞机后,把尾桨往里推,与电机稍微留有一点点缝隙,不影响尾电机转动就OK,把露出的电机中轴部分切断。这样可以有效避免对尾电机的损害。
第七个问题: 最近论坛上4通道的飞机里最大的PK就是260对CB100了,我就拿这2架飞机做个简单的对比吧,这几日每天都在无规律的对比这两架飞机,首先,这2架飞机的飞行感觉几乎是一样的,很稳,很容易上手,本以为CB100的双无刷会带来更大的暴力,但实际测试才发现,cb100追求的是稳,想暴力简直是不可能,跟260那种大角度的打舵相比,cb100要逊色很多,肉了很多,看LZ说260的舵机行程小,这句话的确让我感觉LZ玩的飞机太少了,如果你玩了CB100的话,你就不会这样说了,每个飞机都有它的特点,CB100的做工和稳定性的确是不可多得的精品机型,在室内绝对是没有什么对手的,而且噪音小,飞机的感觉很休闲!260更适合玩耍,而且惯性很小,收缩自如,260的那种潇洒的感觉是CB100没有的,cb100的那种轻舞飞扬的感觉也是260没有的。
  第八个问题:旋翼头的设计你说虚位大,我一直搞不清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只知道这种2舵机的旋翼头设计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第九个问题:飞行姿势这个问题很多很多人都在问我,我想说的是LZ如果担心这个问题是260独有的话,建议多买几架小飞机来对比对比。。。
第十个问题:无语

总之 我觉得LZ没必要过早得给九鹰扣这个帽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LZ的帖子,在这里我也想说几句心里话。。。。。。。。。
  第一个问题:九鹰的小飞机配小遥控,设计上确实简单了点,但并不粗糙,而且左右手切换非常简单,只需拧下固定天线的2个螺丝,很实用。LZ跟我的操作方式 ...

哈哈,说得好,支持!

我们一行买了6只每人3块电,一齐混战,娱乐性1流,耐久测试1流!
充电是小问题,买个2位充电器,玩一圈下来就有2块电,轮流玩,爽得不得了。
当然了,小的缺点是有,但细问,有什么机能够混战,摔跌都可以继续拼?好像只有它了。
支持!就是头罩贵了点,哈哈

网友:
听说市面上有人出售自己用九鹰配件装配起来的私装机 听说问题多多     反正我年前从厂家拿的货到现在还没出问题

网友:
如果260能改进的话,市场又会转到九鹰这边。

网友:
如果260的价钱不下调,市场还是不会转到九鹰这边!

楼主:
 我又现身了。楼上说的没错。

一句话,按照九赢目前的做工和使用材料。不值得这个高的价格,特别是配件。

网友:
我对九鹰比较失望是从买了218A开始的,说真的飞机到手后不论是从其性能还是外观或者结构做工上来看都令我非常失望,虽然买九鹰就为了证明以上这些但是到手之后还是有些落差。
但是作为一个国产品牌,九鹰还是有很多其他方面的优点,希望能越做越好。
最近在考虑入手CB100来做个对比,看看到底是不是和大家说的一样好。

网友C:
九鹰最失败的设计是尾电机....我的也已经废掉了..这台机机还有一个缺点..备件价格贵

网友C:
刚详细看了介绍mSR的杂志....都是260是抄Blade mSR...我再关注了它的起落架...人家是没有边高边低的.九鹰的260为什么会这么奇怪呢??

网友D(2011-02-09):
请九鹰公布各部分成本

网友E:
我觉得主要是电路板质量有问题,有的好,用很久摔很久都没事。有的新买几下就挂掉